什么是曲轴?---[请教]

楼主(2007-04-27):
我们要做关于曲轴的调访:我现在连什么是曲轴都不知道,还有他的加工精度标准,和他的技术参数?

" N* G {& K# U/ Y J

那位大侠知道。超急!

网友A:

一根轴上的两段是偏心布置的就是曲轴,哥们,你不是机械专业吧,你想知道什么,说详细了。

网友:

去老纺织机械厂或者是纺织机加工企业问老师傅
会指过你看的,
有单的,也有多拐的,呵呵
你都不知道还调查,真的有点笑人

楼主:

我是学电的。想了解了解

网友:

将机器中的回转运动转变为往复运动的轴,它是偏心机件的一种.

楼主:

谢谢了

网友:

曲轴的种类繁多,中国最缺的式大型船用曲轴,目前国内大型船用曲轴基本上依赖进口,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新建一个大型船用曲轴厂,国内大型船用曲轴长期以来进口的局面有望得到改善。

网友(2008-04-01):
曲轴:顾名思义就是弯曲的轴,相当于把一般的轴折弯曲了,在传递运动的时候,把轴的转矩转化为径向的往复运动.或者传递的方向相反.把汽缸燃烧的能量推动活塞的往复运动转化为曲轴的转动.

网友:
我是搞曲轴加工的,建议你上百度搜一下,那里面关于曲轴的介绍很详尽,且图文并茂,应有尽有。

网友:
能绕中心回转的称为轴,弯曲的轴称曲轴。主要是将往复运动转变为回转运动,如汽车发动机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要做关于曲轴的调访:我现在连什么是曲轴都不知道,还有他的加工精度标准,和他的技术参数?
那位大侠知道。超急!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实习有本教材上有关于曲轴的加工工艺可以看一下挺典型的

网友:
上个图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2008-05-13):
在内燃机中,配合连杆将回转运动转换为直线运动的轴。

网友(2015-07-28):
引用 网友A:
一根轴上的两段是偏心布置的就是曲轴,哥们,你不是机械专业吧,你想知道什么,说详细了。

能不能针对曲轴有更详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