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CrMo的化学成份和力学性能---[求助]

楼主(2007-04-27):
各位大侠:

      能否给我提供30CrMo的化学成份和力学性能,小弟我急用!!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
我想要它调制处理后的力学性能,不知你是否能顺便告诉我这种材料直径为Φ241的锻件的热处理工艺。谢谢

楼主:

总算是找到一本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楼上的兄弟,有机械设计手册,电子版?

网友:

960保1mm/min 水冷  回火跟据要的硬度   255-285HB 620度 255-302 610度 1mm/3min

网友:

至于要性能,一般每个企事都有标准,我们单位是容器的所以要求肯定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