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钢材替代---[求助]

楼主(2007-04-27):
那位仁兄能帮我提供下列钢材的国内代材,在此先谢过!

SA-156-70

8 E, K o, i$ s4 Q

SA-106-B

3 x; B: j ^% T/ L" i

SA-335Gr  P11

SA-213-T11

SA-234-WPB

网友:
Re: 求助几种钢材替代

SA-156-70
不记得是什么,回头查资料告诉你
SA-106-B
碳钢
SA-335Gr  P11
12Cr1MoV
SA-213-T11
12Cr1MoV
SA-234-WPB
碳钢
以上,希望对楼主有用.

楼主:
Re: 求助几种钢材替代

谢谢二楼的,能更加详细点吗?比如碳钢的型号?另外能告诉我在那能查得到吗?谢谢了

网友:

SA-156-70 已经查资料,但是告诉你,我的手册里没有这种材料! SA-106-B 碳钢 ------------高温用无缝碳素钢管,20G SA-335Gr P11 12Cr1MoV 这没有问题吧 SA-213-T11 12Cr1MoV 同上 SA-234-WPB 碳钢 中温与高温下使用的锻制碳素钢,可以用20G 如果还有问题,请提出,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