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床改钻攻两用机---[请教]

楼主(2007-04-27):
请问各位大侠,把普通的钻床改成钻攻两用机,怎么改?急。

网友:

我看到过
用脚踏倒顺开关控制台钻在铸钢件上攻M4螺孔,没技术和经验是吃不消的。
用手控制摇臂钻床倒顺开关攻M36螺孔,电机主轴二年一换。
有弹性攻丝夹头买。

网友:

普通的钻床正转攻丝下行,压下行程开关(添加),电机反转主轴上行退出丝攻,压下行程开关(添加),,主轴正转,准备下一个工作循环.

网友:

什么什么 网友好!

如果,用大功率步进电机代替钻床上的交流电机的方案,可非常方便的解决这个问题。
转速、旋转方向、旋转角度,这三个参数调整起来非常方便。

攻丝时,在角度控制上可以采用“进三退二”的程序,压力上可以用“杠杆”加“秤砣”
的力矩方式。

syw  070427---23.25

网友:

如果改造有困难的话,买一个攻丝头就行,我们之前也用过。

网友:

没有想到还可以这样改
又学了一招

网友:

我也想改一台不过我打算用小台钻,不知可不可以,有哪位能指导一下吗,摇臂钻床改的经验也可以?

网友(2008-09-14):
最简单的就是用攻丝头,市场有卖的,分各种规格范围,选择要适当。
向下压正转、向上抬就反转。简单实用。

网友:
装个继电器就行了。很方便的

网友:
买个攻丝头,然后设计上电机正反转线路,用脚踏开关控制就行了。

网友(2008-12-31):
又学到知识了 呵呵

网友(2009-03-03):
小台钻用两个行程开关来控制两只接触器就行了,两只接触器来控制电机正反转。

网友:
只需把开关换成倒顺开关就成了买丝锥装卡头上就行了,正转攻下去反转退出来非常简单

网友:
楼主要告诉我们你用的是哪种钻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