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这些阀集成?---[图,请教]

楼主(2007-04-27):
如何把这些阀集成阿?谢谢。

网友:

好弄 先查阀的安装底板,按照原理图打孔

楼主:

谢谢阿!还想问一下各个孔之间的距离怎么确定呢?

网友:

阀的孔已经在阀的图纸上确定了,不能更改的,你的进油路几出油路和傍边工艺孔堵的距离按照你螺纹的大小,只要连接的接头不相互干涉就可以,集成块内的孔道的壁后根据压力不能低于最小值,如果空间容许,臂厚一般不要小于5.

网友(2014-05-02):
用三维打孔少犯错。

网友:
能不能把资料以图片格式上传来给大家看啊?怎么让大家帮忙还要让大家搭上威望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