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外贸图纸的翻译

楼主(2007-04-27):
各位高手:

  我有几张外贸图纸,希望各位帮忙翻译。谢谢!

 C( o$ L

Title:Motor gear housing machine mounting holes&conduit entry

Title:Motor gear housing machine top side

Title:Cover casting

Title: Gear &motor plate casting      Bottom view     top view

 Q2 v- ^

Title: Gear &motor plate machine -gear holes mounting holes

 h4 q( U

Noteaint dark blue color match per dq

Material:X1283.C1A    Aluminum casting

楼主:

补充一个:
Note:tap holes after painting acceptable alternate to masking thread holes

网友:

好象楼主没太花工夫自己翻译一下。好象在泛泛的问。
我说几个词,楼主自己试着翻一下:(有些要结合上下文)
mounting 有安装的意思
tap 攻螺纹
thread 螺纹

网友:

Title:Motor gear housing machine mounting holes&conduit entry 摩托车齿轮,壳体加工,安装孔,管道

5 }$ t* Q m" o) C

Title:Motor gear housing machine top side 摩托车齿轮,壳体加工,上端面

Title:Cover casting 盖子(铸件)

Title: Gear &motor plate casting      Bottom view     top view 齿轮,铸件(片), 上视  ,俯视(机械图纸视图)

Material:X1283.C1A    Aluminum casting 铝铸件

楼主:

Note:tap holes after painting acceptable alternate to masking thread holes
上述是在技术条件提到的。大概意思也许是:遮盖住螺纹孔后再油漆tap 孔。
望各位大侠们指教!
谢谢各位

网友:

可以刷漆以后攻螺孔,或将螺孔遮盖起来(刷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