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50N力?---[请教]

楼主(2007-04-27):
大家好,请帮忙提供一些方案参考:我们公司有个总成件,两个零件之间是用销钉紧配合连接的,现在我们想对销钉施加一个50N的力,看销钉是否被顶出,如何实现这个50N的力?

其实有很多的方式:弹簧、气缸、重物等等,但我想找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最好能用在压力机上,或者其他的装置上,总之一句话,要求操作简单而且经济实用,请大家提供帮忙,谢谢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零件,用砝码做一个向下拉的装置不知可行否.砝码可以用标准的

楼主:

大家是否还有其他的方法,谢谢

网友:

设计个套筒有弹簧可调节,用压力机压的话过载还可以保护

网友:

气缸+调压阀的方式应该可以,既经济同时加上接近开关后又便于实现自动控制,甚至可以用于流水线自动检测。

网友:

您是希望做动在钉子上,还是在钉子的周围做分离呢!

网友:

不知道你用过推拉力计没有,我们公司做的推拉力计有一个小配件,是像顶尖那样的,装在推拉力计上就可以测出多少力啦。而且简单用手就可以了,不用什么多的工装模具。你们的销钉是什么材料,如果太软的话那可能你得在前面垫点强度高的材料,或者想点别的办法,反正很容易就搞定的啦。如果你那里实在买不到这种推拉力计的话再联系我也行。不建议你跟我买,因为我们这边卖得比较贵。不过我们做得比较准。而且你们又不常用,所有买个便宜的讲究一下比较划算。

楼主:

感谢大家的发言,我的设计要求是在销钉(不锈钢)上施加一个50N的力看销钉是否被顶出,并且要求力可以持续一段时间,同时要求这个力值要准确,所以用弹簧或者气缸实现的话,力不是很好控制,同时也不是很稳定。
另外推力计的方式也不好,它适合于对销钉施加一个力,看销钉在多大的力时被顶出。这种检测用在零件的抽检上还可以。将来我们想对总成件进行100%的检测,只要对它施加一个50N的力,不被顶出就可以了。
方法的确有很多,但要找到一种最好的,就比较难了,请大家继续帮忙。

网友:

具体工况如何?
50N≈5kg,压5kg重物如何,下端做一轴承,还可流水线检测

网友:

调压阀的稳压能力还是不错的。

弹簧压力也有做的非常精确的,我们公司产品所用的弹簧片可以精确到0.02克。

要说简单,还是2楼9楼的办法,用重物压,如果重物过大可以加上杠杆,然后推动顶针。

网友:

拿个锥签子用手按就行了,反正大概检验,5kg人工应该能轻松把握,还设计那么复杂搞啥子?大规模吗?

网友:

如果用压力机呢?我想,在压力机行程上找出50N的位置,再调整好工件的位置,使压力机作用是、于工件上,是否可行?

网友:

接一个D6的气缸,压力调在5Kg,推力刚好在50N左右,用点动开关控制,

网友(2008-05-19):
做一个顶丝,用扭力扳手拧,应可以实现

网友:
做一个标准5kg的砝码压,这很容易实现自动化!用气缸,连杆机构作辅助

网友:
还真有难度,你的50N有公差吗?

网友:
建议用气缸,有时间要求的话还可以加一个延时控制,这样最简单可靠,也安全,体积也小

网友(2008-06-23):
批量检测的话,用弹簧比较好。
设计一些简单的机构就可以精确的控制弹簧的压缩量,那么弹簧的推力就是准确的。
如果每天检测大量的零件,5公斤的力量也是不小的,可以设计一个扳手之类的减力机构,使质检员能轻松迅速的完成工件夹紧检
机构的设计要考虑到检测力量的可调性,定期用标准的测力计校准上述工装是必要的。
如果楼主测试的销不是功能性的到一定的力必须弹出的话,可增加安全系数,比如实测60N,来弥补弹簧的精度误差。
测。
以上是我的方案,需要的话给你画个草图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