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y38滚齿机的分度蜗轮更换的要领---[请教]

楼主(2007-04-27):
有一台Y38滚齿机,想更换大蜗轮,小厂产的蜗轮能用吗?在更换的时候有什麽要求?请有经验的老师给指点一下?

网友:

那做的不重要,重要的是精度,尤其是配合精度,除非你加工的零件精度很低.一台滚齿机,重要的精度就是主传动蜗杆副的运动精度,啮合中心距变化多少,接触斑点的位置、沿齿长和齿深的接触宽度是多少!

楼主:

只更换蜗轮不换蜗杆行吗?齿面刮研接触面要达到多少?啮合中心距是不是与蜗轮本身的精度有关$ @0 p7 ^3 V4 K
?谢谢!

网友:

我们用的是上海第一机床厂生产的滚齿机,当初请他们来修滚齿机时,就讲过,最好是换一对,因为在厂里加工时,就要求一一配对跑合;接触面应在轮齿厚度的中间部位,偏向啮出端,长度应在50%左右,齿深方向应丛齿根向齿顶方向:55%左右;啮合中心距与蜗轮蜗杆的齿形、齿厚、安装位置有关,啮合中心距变动与加工精度有关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的老师!有问题再请教。

网友(2008-11-19):
关于分度副

更换蜗轮副重庆机床厂最好,很简单的,第一你的箱体中心距,,接触斑点按5级精度验收,齿高70%,齿长60%,绝对没有问题的,我本人就是重庆机床厂的,滚齿机的精度就在分度副,蜗杆磨床是德国的克里根倍尔H35精度3级没有问题

网友(2011-07-06):
你好,我想准备买台二手的Y38,从来没有开过滚齿机,不知道这台机子都有些什么附件呢?能告诉我下吗?不胜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