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机的选用-求助

楼主(2007-04-27):
我们用来焊接冷轧薄板,做机柜,选什么焊机比较好?要求美观,强度足够?我是外行~~术语也不会用。

网友:

3mm以下的薄板可以用氩弧焊焊接,绝对可以达到美观的要求但又不失强度!
厚一点的板材要焊接的话,可以用交流弧焊机或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机,但后套处理要到位!尤其是打磨!

楼主:

谢谢指点!!还有几个问题请教!

 y1 ?* { p

第一,氩弧焊接的成本如何?是连续焊接还是点焊?

 C

第二,焊接如何保证不会发生板材的扭曲呢?

第三,这样的焊机多少钱?效率比较高的机器是哪个牌子哪个型号较好?

网友(2008-05-05):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还有几个问题请教!
第一,氩弧焊接的成本如何?是连续焊接还是点焊?
第二,焊接如何保证不会发生板材的扭曲呢?
第三,这样的焊机多少钱?效率比较高的机器是哪个牌子哪个型号较好?

问题一,可以连续焊,成本比焊条高,
问题二,控制输入热量,加工装夹具等
问题三,焊机品牌太多了,社区内有专门的讨论,请参阅

网友:
第一,氩弧焊接的成本如何?是连续焊接还是点焊?
答 :     运行成本有钨棒 大约 人民币9-15一根, 老师傅可以用1个月, 新手一个礼拜
      氩气 一瓶可以用一个礼拜 (每天 7小时, 5天) 大约 人民币 90-120

第二,焊接如何保证不会发生板材的扭曲呢?
答 :   1. 工装夹具是最好的方法, 不过不是每个工件都适合用工装夹具(成本太高),
          2. 控制用小电流焊接
     3. 用CMT 焊接, 保证不会扭曲, 不过只有高要求的产品才会用, 机太贵

第三,这样的焊机多少钱?效率比较高的机器是哪个牌子哪个型号较好?

答 :  你刚用买国产的 140-160A (安培)的机就可以, 人民币1000-2000 的机,
         新人不建议买好机, 你实际用了就知道什么样的机对你最好

P.S. 我是卖 FRONIUS 焊机的, 这机是好, 不过是对要求高的客人才会用

网友(2008-07-18):
谢谢,我也正在选焊机呢,头疼。

网友(2009-03-05):
松下焊机性能优异,故障少,寿命长

我是松下焊机的售后服务工程师,希望大家考察很多大型企业,他们很多都使用松下焊机.焊机在长时间高负荷使用情况下,依然性能优异,建议大家不要考虑省钱.

网友:
松下焊机性能优异,故障少,寿命长

我是松下焊机的售后服务工程师,希望大家多考察大型企业,他们很多都使用松下焊机.松下焊机在长时间高负荷使用情况下,依然性能优异,并且寿命长服务及时周到.配件全随时保证供应,(有些国产焊机一,,二年内就改型而且没有配件,坏了就无法修理)_建议大家不要考虑省钱.应该更多考虑综合费用和产品性能,及服务水平
欢迎来电咨询:13845073326,主要面对黑龙江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