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上钻台阶孔,每米钻400个孔,效率---[求助]

楼主(2007-04-27):
请问高手们:

在材料为L80(13Cr)、尺寸7in、壁厚10.35mm、长度12米/根的管子上钻台阶孔,每米钻400个孔,台阶孔上面直径25.2mm,公差为0.025(这个尺寸必须保证),台阶深度7.5下直径为20mm,这个台阶孔应该怎么打才能保证尺寸还能提高效率,用台阶钻不可能,因为要的急,定做钻头就需两个月,可以下面的孔,再用铣床铣出上面的孔吗?这种材料应该用什么样的钻头打孔啊?因为每根有12米长,有什么加工工艺办法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啊?

网友:

不明白1米怎么能钻的出400个直径25.2的孔

网友:

你还是来个图片
看了很模糊

网友:

1米=1000mm,1000/25.2≈39.7,7×25.4×3.14≈558,558/25.2≈22个,根据以上粗略计算,在管子的同一横截面上钻11个以上的孔,不就可以钻400了吗

网友:

朗月 网友好!

最好传个图上来,好象不是很难。

syw   070427---23.45

网友:

引用 网友A:
6 m. n. Q B" n* P! x 朗月 网友好!

最好传个图上来,好象不是很难。

syw 070427---23.45

网友:

不明白1米怎么能钻的出400个直径25.2的孔
那确实难想得出来

网友:

如果先钻小孔的话,可以用锪孔的加工方式,但还是要做一把刀才行。
我们车间一位老师傅做过一把锪刀,当时是锪锥面,效果很好。
做一把刀要两个月?没那么慢吧?呵呵

楼主:

下面是同事刚画的草图,大家看能看清楚吗?关键是这样大批量的加工,没根管子又很长,孔的尺寸如何保证啊,要是每个孔分两次加工,如何保证同心的问题啊???

网友:

只有设备来保证了,你有哪些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