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钢石砂轮用什么修整?---[请教]

楼主(2007-04-27):
  问个很简单但我第一次碰到的问题,金钢石砂轮用什么修整?

网友:

请说明在什么上的用途? 修整有几个方法呢

楼主:

很简单的,就是用来磨合金刀的,由于刀具形状特殊,砂轮只用上半边,翻面用过后就不平了,但是不知道用什么工具来修整。

网友:

用普通45钢或Q235钢(我们称为“软铁”)精修,如果粗修可用普通氧化铝砂条。
注:以上只指平磨,我做过,圆磨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另:本人用金钢石砂轮磨过硬质合金(即如前所说KD-20),不知楼主所加工是何材料?

楼主:

问题很简单,我说的金钢砂轮就是普通的用来磨合金刀的圆砂轮,只是时间长了表面不平。我们用来磨成型合金刀,只用上半边,一边就基本没有用过,翻面用过以后整个平面就不平了,想修整下,问了好几个师傅都不知道用什么材料来修整金钢砂轮,特发次贴求教各位坛友。

网友:

看看有用否?

网友:

用普通砂轮与金刚石砂轮对研即可。

网友:

我听说过金刚石砂轮是用铜棒修整的.但具体没有操作过.以后公司引进金刚石砂轮的话看怎么修整再回消息给你.     (我公司使用的是外园磨床)

网友(2007-06-01):

我们厂是做金刚石砂轮的 就是普通砂轮(绿色的那种碳化硅)砂轮

网友:

这个好修整啊,看你的是无心磨还是外圆磨,无心磨,买点铜棒磨个半天,外圆也可以用这个方法,用软的材质给它粘掉。我是做磨床的,可以给我发邮件仔细讨论

网友:

对了还有种方法,就是用普通的砂轮跟他对着磨也可以修整,不过要特殊的方法。麻烦,差的不是太多就用铜棒吧

网友:

天啊,用铜棒修,那造价肯怕蛮高吧。
无芯磨一般就是用几根A3的棒子来回过,当然也可以用碳化硅的砂轮棒子。
平磨的修整就是用普通的碳化硅砂轮当工件放在磁台上磨,当然也可以用铁,但是金刚石的碳原子与铁的亲和力较强,磨出来的效果不怎么好。
外圆磨就是头架上夹一片碳化硅砂轮来修整。

网友(2007-07-01):

金刚石砂轮的修整

网友:

金刚石砂轮的修整
http://bbs.cmiw.cn/forums/155415/ShowPost.aspx

网友:

用绿色炭化硅砂轮与其对磨效果好一点.

网友A(2008-07-08):
还有一个化学的---酸腐蚀法,也很好的,不会浪费哟!
但要注意安全。

网友B:
我一般都是用碳化硅砂轮和金刚石砂轮对磨,不过不是碳化硅固定不动去修磨,是两个砂轮同时旋转慢慢进刀去磨,效果很好的.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化学的---酸腐蚀法,也很好的,不会浪费哟!
但要注意安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都是用碳化硅砂轮和金刚石砂轮对磨,不过不是碳化硅固定不动去修磨,是两个砂轮同时旋转慢慢进刀去磨,效果很好的.

我也用了你的方法,但条件比较差,没有控制砂轮的转速的工具,手工加机动的方法,效率比较低,如果能控制速度就好办了。

网友:
   说真的……一般我不修金刚石砂轮,以前规模小的时候还搞一下,现在要求高的直接上新砂轮,剩下的磨要求低的东西,例如上机磨刀片,一律换新砂轮就是了,剩下的用来做手磨用,一个金刚石砂轮也不要多少钱,才几十块一个好点的刀片价钱——可能还不到,有时间研究一下刀具带来的效益会高很多很多啊~~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了你的方法,但条件比较差,没有控制砂轮的转速的工具,手工加机动的方法,效率比较低,如果能控制速度就好办了。

网友A:
很多刀具是要修磨使用的,合金钻头、铰刀、铣刀、枪钻……
有时在工具磨上一天要切换好几次的,砂轮的精度就难保证了,所以有的时候修磨精度高了才要修整的。

你的金刚石砂轮才几十?羡慕!
我买的随便都是300.

网友:
是啊,就是外面普通磨刀机上面用的金刚石砂轮,只要一百多外径

就是常见的这种砂轮,有不同形状的而已

引用 网友A:
很多刀具是要修磨使用的,合金钻头、铰刀、铣刀、枪钻……
有时在工具磨上一天要切换好几次的,砂轮的精度就难保证了,所以有的时候修磨精度高了才要修整的。

你的金刚石砂轮才几十?羡慕!
我买的随便都是300. ...

网友A:
上面我说“有时在工具磨上一天要切换好几次的,砂轮的精度就难保证了,所以有的时候修磨精度高了才要修整的。”
是不规范的, 切换砂轮是要连法兰一起拆下的,精度才不会受影响。可是有人为了方便就……

化学的能将粘合剂腐蚀,而保留金刚石,较为锋利。但控制经验要有人总结,还要注意安全呢;
刚玉磨的方法简单,有点金刚石会被同时磨去,但可操作性比较好。

网友:
你的金刚石砂轮是不是我图片上面这种啊?这种砂轮一般有标准直径的,好像也没有什么大直径的,因为砂轮电机一般都是恒定转速,直径大了线速度会超标的。你们上那里买的三百块一片啊??我是总采购,从各类型刀具、附件、用品、甚至生活用品,价格心里有底得很呢

引用 网友A:
上面我说“有时在工具磨上一天要切换好几次的,砂轮的精度就难保证了,所以有的时候修磨精度高了才要修整的。”
是不规范的, 切换砂轮是要连法兰一起拆下的,精度才不会受影响。可是有人为了方便就……

化 ...

网友:
直径125mm的标准砂轮,没什么特殊要求的,就这么贵-260-300元!
8年前买过军工厂做的砂轮,直径200的,800元,双面的,用了6年,铣刀片磨了有10000片,估计还能磨10000片。现在买不到了。

网友C:
修不如买新的,耽误干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不如买新的,耽误干活。

砂轮是制造刀具的工具,有严格的要求的。

新的砂轮安装就一定是符合要求的吗?制造不良的砂轮会跳动0.3mm以上!
你对砂轮的跳动标准是几毫米?

网友:
磨床用的一般砂轮要达到高精度,新的买回来必然要先跟住使用机床先修整一次,而且还要打动平衡,要不是根本没办法用的

引用 网友C:
修不如买新的,耽误干活。

网友:
用金刚笔能修吗?

网友A:
你一下就想到了使用世界最硬的材料--金刚石!!可砂轮也是金刚石的呀!
用同样材料能加工得动同样的材料吗?
说句实在话,我还是真的试验过这样的“办法”的,结果可想而知

网友:
磨是可以的,俺也试过 钻石的研磨就是用钻石来磨的,这会是拼对方一百,自损五十而已.

引用 网友A:
你一下就想到了使用世界最硬的材料--金刚石!!可砂轮也是金刚石的呀!
用同样材料能加工得动同样的材料吗?
说句实在话,我还是真的试验过这样的“办法”的,结果可想而知

网友:
可能只是将砂轮加速磨损而已,砂轮跳动好了,也钝了,(砂轮的粘合剂和金刚石颗粒一样高的)。

网友:
要说磨硬质合金刀片,以前俺没亲眼见过。现在,俺可告诉各位:专业的磨刀机上是用白刚玉砂轮来修金刚石砂轮的。因为俺们车间里现在就拉来了一台德国的磨刀机,价值400万,如果现在买新的话。
有大侠说磨损了就换新的,这只是考虑一个方面。狙侠说的对,砂轮也许不贵,可换完了砂轮要修圆就大大浪费时间了,时间就是金钱啊。
另外,合金刀片不是用普通的那种外圆金刚砂轮来磨的,而是碗型金刚砂轮,用油冷却。

网友:
外圆的砂轮和端面切削的砂轮的跳动要求都是比较严格的,想磨好工件--刀具,一定要好的砂轮和好的修整方法。
我一般会用碗型砂轮磨合金,但手头的双面凹砂轮没其他的用途,就用来磨合金了,还好呀,没什么异常的,但总厚度有20mm,现在找了厂家做,说不做了这么厚的,结果给了一块单面的。
有什么油冷却? 我的设备可以加冷却的,但现在没有加,恐怕泄露。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大侠,你的磨刀机有图片吗?很想见识一下

网友:
图片得等等。我们给人家大修的,都拆开了。等装好试磨时再上图片吧。
冷却油的型号现在还不清楚,试磨的时候肯定要用,到时候就清楚了。其实,之所以要用油冷却,不单单是考虑工件的问题。还有砂轮的问题。用油冷却最大的麻烦是要防燃,尽管可能性很小,但用油冷却的磨床大多都配有灭火装置,背着个灭火桶呢,但也许一辈子都用不到,也得背着,你说机床累不累!
说到泄漏问题,说到底还是机床的结构问题,这台机床从结构上就杜绝了泄漏的可能性。其实,杜绝泄漏是很简单的事情,但靠堵是不可靠的,得靠疏。和大禹治水一样道理。

网友:
我公司用的是专门用于修磨金刚砂轮的金刚笔,应该也适合你公司用吧!

网友:
楼上的!你的金刚笔是什么样的呀?能让大家开开眼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请教大侠:
金刚笔修金刚砂轮的原理是什么?成本和效果怎么样?

网友(2009-03-03):
外圆磨床用的金刚石砂轮可吧碳化硅砂轮做心轴夹持后两顶修磨

网友(2009-06-12):
金刚石砂轮的修正方法有多种:一种是磨削法。最常用的。
一种是车削法。另外还有。。。。。
详细说一下磨削法。磨削法分为
1、金刚石滚轮修整法,一般只适用于陶瓷金刚石砂轮。
2’软钢磨削法。钼块、铜、不锈钢的磨削。根据“以柔克刚“的原理来修整。
3、普通磨料砂轮的对磨法。使用GC砂轮与金刚石砂轮对磨而达到修正的效果。
注:金刚石砂轮的修正。一定要降低速度,增加进给量。

网友(2009-12-20):
磨合金刀具的  修整没有碰到过 可以去查查 一般内\我们公司都是拿出去给其他企业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