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0L的油箱采用多厚的钢板焊接为好?---[请教]

楼主(2007-04-27):
各位高手,请问1400L的油箱采用多厚的钢板焊接为好?

网友:

5mm,必要时箱内加筋板.

网友:

底板10,恻板8

网友:

要看你做成什么形状的,要是圆的,4mm就足够啦。

网友(2007-09-28):
侧板5到6个厚,底板8到10个厚。若油箱上面没有太多的重物。油箱内面不用加筋。

网友:
用10个的比较保险。

网友:
我们上次做一个2800L的油箱是用的8mm的

网友:
底板用8mm,侧板6mm

网友:
要是做成方型的,也就是常压容器一般用5MM厚的钢板足宜,可以的话底版和侧板之间焊个加强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