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减速齿轮箱二级传动齿轮后是否需要磨合---[请教]

楼主(2007-04-27):
现有二级减速箱,因第二级齿轮副疲劳破坏,准备保留一级齿轮副,仅仅更换二级齿轮副两个齿轮。二级齿轮副的参数为:模数16,齿数16/74,热处理工艺为:渗碳。请问在更换该齿轮副后,是否需要进行磨合,如果需要的话,必须满足什么条件,磨合完成的标志是什么?望各位内行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

现在维修就是调换零件
调换后空载试远转半小时以上如没问题就OK了,过一个月后调换润滑油。

网友:

渗碳淬火磨齿后,基本不需要磨合

网友:

我得经验是,不需要啊。

网友:

一级齿轮齿面可能也有磨损齿面硬层有变化,所以开始时须轻栽运行经常检查一下

网友:

注意二级齿轮的淬火硬度不要超过一级齿轮

楼主:

注意二级齿轮的淬火硬度不要超过一级齿轮

--------------------------------------------------------------------------------
请教,为什么二级齿轮的淬火硬度不要超过一级齿轮,这中间有什么内在联系?另外磨合到什么程度才算合格?谢谢指教。

网友(2009-07-24):
受益太多

网友(2010-04-07):
怎么没有准确答案阿,我现在也在被这个问题困扰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