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304最理想的替代品是什么?---[请教]

楼主(2007-04-27):
因為價格問題,市場上SUS304最理想的替代品是什麼?以前曾用SUS430替代,但由於易生銹,受熱易黃變等問題,結果很不理想。谢。

网友:

请问楼主,这材料主要是用于哪里呢?受热、酸碱腐蚀、还是别的呢?

因为您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需要知道你怎么用,用在哪里。

网友:

是的,
说的详细点,如果是要求强度话,可用301代替,

网友:

同意2楼意见。

楼主:

謝謝各位兄弟的帖子,SUS304主要用於烤肉爐(grill),需要承受300~400攝氏度的高溫和500小時鹽霧試驗,可拉伸成形即可

网友:

请教如果是就耐硫酸性能的话,那种替代品比较好啊?

网友:

用443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