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激光切割、数控铣床和线切割程序的使用是否一样---[请教]

楼主(2007-04-27):
没做过数控激光切割,但对此非常有兴趣,请高手不吝赐教.最好能说出注意的地方.谢谢!

网友:

不太一样,wedm主要是x、y平面内的运动,只是2轴联动,而数控铣则要复杂的多,一般是3轴联动,多的有4、5轴

楼主:

抱歉我说错了,问的是数控激光切割和数控铣床,线切割程序的使用是否一样,本人做过数控铣,车,和数控冲床,上次去看天田的展览,发现他的激光切割和我们用的铣床的X,Y轴用基本G指令一样,就想问问用数控激光切割的高手有啥不同处,是否有刀补等.

网友:

基本iso代 码是一样的。但激光切割多了很多特定的命令。同时也没有铣床的一些命令。

网友(2007-10-14):
主要是M指令的差异非常大,和普通的机加的一点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