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液体喷沙的资料

楼主(2007-04-27):
请教各位社友有关于液体喷沙的资料或者是这方面设备的知识吗?我原来产品(ZL102加工的)是用铁砂抛丸的,受的外力作用比较大,由于是薄壁件,压铸有气孔的话抛丸后就会出现很大的气孔,不知道液体喷沙和抛丸相比效果如何?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

我先来说一下,楼主的选择可能不是很好.
首先抛丸对于器件表面的剪切一般来讲比喷砂大,这是肯定的.因此在除锈,去漆方面肯定效率要高.但并不是说喷砂就不会导致相同的问题.
液体喷砂是在喷出的磨料中加如了水等液体.一般来说有可能和抛丸出现的问题相似.
所以我建议在这里你应该考虑的是喷软性磨料,这样的工艺可以有效地去除表面的附着物而不会伤及器件表面.
如果要具体分析的话你应该把你处理的问题说的详细点,这样也好给你做出具体的方案

楼主:

谢谢2楼的指教,我现在具体的问题就是表面用喷沙的喷成那样的颜色,产品表面没有裂纹或破裂的情况产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