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内螺纹加工怎么选用合适的刀片?---[请教]

楼主(2007-04-28):
最近在做1/4-18NPT内锥螺纹 加工的是45#六角钢    我们选用的是08IRA60 NS530材质的螺纹刀片  但是没加工几个刀尖就磨损了 或者整个刀头崩掉  但是用同样的刀片加工20#钢没有磨损的那么快而且不会刀头崩掉 加工45#钢根据45#钢特性应该选用什么样的材质涂蹭呢?请大家指点噢
加工条件  切罗纹用的 G92  0.1mm每刀  S900

楼主:

大家没人知道吗?谢谢了啊?

网友:

建议你用YT5的刀片

楼主:

YT5是什么材质啊?能具体说明下吗?

网友:

硬质合金刀片YT5.

网友:

你可以考虑专业的螺纹刀具VARGUS,向你的供应商说明加工参数、刀柄尺寸后,就可以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把这些告诉我,我来帮你选,我是中阪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的,021-62740807

网友:

当然了,京瓷公司的螺纹刀也可以考虑,性价比高,纳期短。期待你的回音。

网友(2013-09-24):
金色的刀片比较好,陶瓷适合很嫩的20号和a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