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喷漆和喷砂报价是否合理?---[请教]

楼主(2007-04-28):
有个问题,要请教一下喷砂和喷漆的专家和前辈:

最近公司接了一个国外单子,是钢结构的喷漆活。一个月差不多是25吨。所以公司打算自己上喷砂和喷漆的设备。想请教:

; t' {$ m& I e% w7 B

每个月25吨的产量自己上设备合不合算?

找了一个曾经在韩国做喷漆的人来全全负责这项工作,他说如果喷砂和喷漆的设备全是我们自己上,他只组织人来做的话,喷砂免费喷漆每一遍是4块钱/平。每喷一遍的厚度为13um这样子。我想知道这个报价是不是合理?一次喷漆的厚度是不是13um左右?

另:我用的是海虹老人的漆。

如有前辈指点,不胜感谢!〕

网友:

海虹老人漆是我们烟台产的吧。依据楼主所描述的产量,可以上设备啊。喷漆的厚度一次一般是6-20um,根据漆、钢结构表面的粗糙程度有关系。价格的事我不太了解。

网友:

喷砂设备,一套大概要十几万吧。我们公司也正要考虑上喷砂设备呢。不过我们的钣金件喷砂后,进行渗锌处理,厚度大概8um。不知道楼主打算用哪一家的设备,如果有性能价格都合适的,也向我推荐一下吧。先谢谢了。

楼主:

厚度是6-20um的话,好像差距有点大吧。。。怎么会有这么大区别?3倍呢。。。
是的,海虹老人是烟台的。。。有这边有消息就告诉你型号。谢谢!

网友(2023-09-13):
最好有图纸或者零件图 看下才能更好的估价格,还有就是喷漆要求,需不需要刮腻子等因素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