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锥滚柱轴承运转问题---[图,求助]

楼主(2007-04-28):
齿轮箱装配时,轴承预紧力调整后,空载运行。运行约5分钟后,负载明显上升,拆开后发现轴承如图。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

6 Z T; I4 t) T4 u J4 f

未发现明显异物。

楼主:

未贴图

网友:

是否轴承有轴向窜动,请问楼主轴向固定方式是怎么样的?

楼主:

没有。用圆螺母固定,未发现松动。

网友:

预紧力调整有问题吗,或者润滑不良

网友:

属于磨损
原因有杂质侵入;润滑油不足或油变质;轴承使用时密封装置安装不好.
以上原因请对照你的实际情况找出问题.

楼主:

预紧力不会有问题。润滑的话,是空载。而且拆下后轴承上有齿轮箱里的油的。

楼主:

异物的话,为什么每个滚柱都很均匀呢?

网友:

你再检查一下轴是否是弯曲的.

楼主:

换了个轴承后,就没问题了。应该不是轴的问题

网友:

我遇见过类似的,也是换一个轴承后,OK了.
事后想:
有三种可能;
1\偏载.
2\润滑不良
3\轴承品质.

网友(2009-03-28):
圆锥滚子轴承一般在齿轮箱里面应用时,都是成对使用的,这就涉及到两个轴承的轴向游隙问题,不知道楼主所说的调整是不是指轴向游隙调整。

网友:
轴向紧紧力调整应用扭矩扳手,不是预紧螺母未松就是OK的,从图上,轴承外滚道面,滚子滚动面磨损严重(圆周方向磨损,表面灰暗成回火色),可能的原因是磨粒存在(存在轴承内部或油不干净)、预紧力太大、或试运行时未供油不足,形成干摩擦。
从以上分析有3种可能
1、 润滑不良
2、预紧力过大
3、磨粒磨损

网友:
请问外圈上面是一周都有这种痕迹吗?滚子有滑动!

网友:
材料的问题吧

网友:
版主的问题,估计很难呀

网友:
难道是有凸度的滚子???

网友:
其实估计应该是这只轴承的密封不好导致有异物,导致有摩擦

网友(2009-06-20):
是轴承本身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