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主轴和主轴电机有什么区别---[请教]

楼主(2007-04-28):
<>我是个初学者而且我们公司是做磨床的。现在有个问题搞不懂情大侠指教?
<>电主轴和主轴电机有什么区别?谢谢了

网友:

电主轴--是指将主轴与电机做在一起
主轴电机--一般是指单独的驱动电机,通过直联、皮带传动、齿轮传动等形式,驱动主轴旋转

楼主:

哦!谢谢楼上的

网友:

电机的转子就是旋转轴,加上磨头或者铣刀就可以直接加工,转速最高可以上到80000n/min
,对轴承要求很高,IBAG公司的采用磁力轴承。国内没有产品,处在研究阶段。电主轴减少了传动的中间环节,效率相对更高一些。

网友:

2楼的说的对
国内投产的有河南的一家民营企业
成都的有一家民营企业
军工的90年代就使用了哦

网友(2007-12-08):
电主轴用于超高速加工方面,国内研究现状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网友:
磁力轴承最大的缺点是刚性和发热问题.
IBAG的磁力轴承好象也不怎么好用,大连用的是他的主轴,好象问题多多.
国内的研究,最新成果我是知道的,效果不好,还是在实验阶段.就在我们单位做的实验.刚性不好是一个方面,实际运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他类型的电主轴到上很成熟了.国外的高速磨床一般用陶瓷轴承的.也有用静压轴承的,比较少.超高速,受力小的用空气轴承的.

网友:
关键是得轴承精度好  国内生产研制的高速电主轴里面装的进口轴承。。。。

网友:
不一定,轴承的精度再好也白搭!
你看看国外电主轴的寿命,在再看看国产的,差的远呢!

网友:
主轴电机要通过传动环和主轴相联,由于传动环节的限制,使得主轴的转速难以提高.
而主轴就是主轴电机和主轴的整合体,省去了传动环节,这样不但提高了机械效率,可以使用主轴动态精度更好.
我觉得电主轴的优劣不单单取决于其所使用的组件,更重要的一点还在于装配.电主轴的机械结构其实并不复杂,但相互之间的配合精度却要求很高.还有就是内部的管线等较多,对装配是一种考验.
大连伊贝格的电主轴主要是给大连机床厂配用,用的完全是IBAG的图纸,轴承等也都是原装进口的.但产量目前根本就提不上来,缺乏高素质的装配人员.
洛轴的样本上曾经看到过有电主轴产品,但具体用在什么机床上就不太了解了.

网友:
电主轴的优点:简单,容易达到高速
缺点:马达产生热量,价格和维修费用高,目前技术不太成熟

网友:
电主轴是主轴和电机轴一体.主轴在制造工艺上要求很高,一般圆度在0.003mm左右,轴承选配成组再装配.旋转精度小于0.005mm.可通过循环冷却水散热。
主要用于磨头、数控机床主轴等。
实例:电主轴装在车床上,可以完成磨内、外圆的工作。

网友:
别逗了,电主轴用水润滑?肯定是用油气润滑的,油脂都不行!!

网友:
13楼的,人家说的是循环水冷却散热!谁说用水润滑了!搞清楚再说!

网友(2008-01-23):
电主轴一般主要用在内圆磨床和轴承套圈内圆磨床上,因为电主轴一般转速高,又不需要带传动,所以有相当好的精度.电主轴必须配备对应的变频器、冷却系统、润滑系统,现在的润滑系统用油雾和油气比较多.

网友(2011-05-10):
回复 网友A:

如果网绝缘板上钻孔     能用电主轴吗     需要多大功率的

网友:
电主轴电机与主轴是一体的,主轴电机只有电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用,具体所需功率需要根据孔径及切削参数计算出来,要记得留足安全系数,因为新刀具与磨损后的刀具切削力差很多。也可让电主轴生产商帮着选功率。

网友(2017-06-21):
德国SycoTec(kavo)主轴还是不错的

网友:
电主轴包含主轴电机吧

网友:
电主轴主要用在内圆磨上,主轴电机基本是外圆磨!

网友(2020-06-25):
电主轴--是指将主轴与电机做在一起
主轴电机--一般是指单独的驱动电机,通过直联、皮带传动、齿轮传动等形式,驱动主轴旋转

网友(2021-12-15):
电主轴的精度要求相当高,并且上面各种管路,像电主轴冷却油,卸刀拉紧,水冷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