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剪切设备如何实现同步---[图,讨论]

楼主(2007-04-28):
一台液压剪切设备,剪切靠两液压缸相对运动来实现剪切,原设计剪切机构由齿轮齿条实现机械同步,但振动大、磨损大;想通过液压方式实现同步,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

上图是原剪切设备液压图吧;
是闸式剪切设备吗?
液压方式实现同步:
1、油缸串联式简单经济,但精度一般,需更换油缸;
2、光栅伺服系统,精度高,但成本高,技术要求高。

楼主:

上图是原设计的液压图,通过在油缸进油管路上装分流集流阀是否可以解决?

网友:

如果剪切时对中要求高的话,分集流阀是肯定不行的,分集流阀的同步精度不是很高,而且无自纠偏功能,如果对中要求不高,只是剪切,用分集流是可以考虑的。

网友:

如果肯下血本改造可以考虑加电控形成闭环来实现同步.

网友(2008-05-02):
求图纸

求小方坯液压剪

网友:
可以考虑1.液压缸串联同步回路
        2.带补正装置的液压缸同步回路
        3.采用流量阀控制的同步回路
        4.液压泵和液压马达的同步回路
        5,采用电液伺服阀等带反馈闭环控制的同步回路

网友:
同步精度要求多少,齿轮马达式同步分流器精度5%,但耐压低 15-20Mpa。分流集流阀分流精度5-10%,有压力补偿功能,不受外部负载的影响。

网友:
精度要求较高的话还是采用闭环的比例伺服控制较好

网友:
如果同步精度在1%-·2%的范围内都可以接受的话,可以考虑用同步阀。只要系统流量稍微大于同步阀的额定流量,同步精度是可以保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