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进了2台力矩电机,100N*M的,换算成KW是多少---[请教]

楼主(2007-04-28):
<>我们单位进了2台力矩电机100N*M的,换算成KW是多少呢?
<>我自己换算下100N*M=1KW.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转速

网友:

功率=力X速度,功率=扭矩X转速。

楼主:

谢谢啦

楼主:

对,单位都是什么呢?

网友:

力-牛顿,速度-米/秒;扭矩-NM,转速-弧度/秒,功率-W

楼主:

感谢感谢!

网友:

顶~~~

楼主:

又有问题啦,电机转速为0~1400,其对应的扭距为100~0,按照猎枪说的公式[功率=扭矩X转速],我就迷糊啦,请再指点下,谢谢!

网友:

1400n/min对应扭矩为0Nm,0n/min对应扭矩100Nm,你说的是正常电机特性曲线上两个端点的数值,电机的功率在你选定的某一点上是恒定的,但是在整个特性曲线上不是恒定的。你说100Nm那个是电机的空载扭矩、最大功率扭矩、最高效率点扭矩还是堵转扭矩,一定要搞清楚。电机的额定功率一般是电机最高功率的80%-85%,在不同的点上特性都不同。我在附件上给你一个直流电机的特性曲线,可以自己深刻理解以下,会给你帮助的。

网友:

功率=扭距*转速/9550
用这公式算一下就有结果。

网友:

十楼的好像是德昌电机工程师,有空切磋。

网友:

yiduo 兄误解了,我们只是使用了德昌的电机,自然要对电机的特性了解一下,选择一个好的电机工作点。

网友:

  功率=扭距*转速/9550

网友(2012-03-30):
又有问题啦,电机转速为0~1400,其对应的扭距为100~0,按照猎枪说的公式[功率=扭矩X转速],我就迷糊啦,请再指点下,谢谢!

网友:
P=T*N/9550

网友:
网上有现成的公式力矩=功率x9550/转速

网友:
这样算是肯定不对的,力矩电机我不是很了解,常规电机的计算公式T=9550P/N

网友:
17点儿几吧,按最高功率0.85算的

网友(2012-07-18):
功率=扭矩X转速(转/分)

网友(2014-07-02):
转速不是有特定的计算公式!按照公式计算就可以了!

网友:
自己深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