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理偶式转子发动机的工作原理---[请教]

楼主(2007-04-28):
求教:易理偶式转子发动机的工作原理,最好能附图,谢谢!

网友(2008-08-27):
易理偶式转子发动机

易理偶式转子发动机简介

一、项目简介

在过去的400年中,许多发明家和工程师一直都想开发一种连续运转的内燃机。人们希望有朝一日往复活塞式内燃机将被优雅的原动力引擎所取代,它的运动轨迹应该非常接近人类伟大的发明之一轮子。实际上,在十六世纪末期,在出版物中首次出现“连续运转内燃机”的说法。连杆和曲柄机构的发明人沃特詹姆斯 (1736-1819),也曾研究转子式内燃机。特别是在过去的150年里,很多发明者提出了许多关于转子发动机结构的提案。在1846年,人们画出了当今转子发动机工作室的几何结构,设计了使用外旋轮线的第一辆概念发动机。但是,这些概念都没有实用化,直到汪克尔菲加士博士在1957年研制出汪克尔转子发动机。汪克尔博士通过研究和分析各种转子发动机类型的可行性,找到了旋轮线壳体的最佳形状。他对飞机发动机上所用的回转阀以及增压器的气密性密封机构具有深刻的了解,这些机构在其设计中的使用,使汪克尔型转子发动机得以实用化。

现在人们使用的往复式发动机由气体燃烧膨胀推动活塞在汽缸里做往复运动带动连杆、曲轴做功的,它存在结构复杂、部件多维修费用高等缺点,同时由于往复运动时对惯性力相互抑制,耗掉了大部分功率,抑制了往复式发动机向高速和高平稳方向发展的可能。

易理偶式转子发动机是发明人集二十几年的研究所得,它与一般发动机的原理虽然相同,具备吸气、压缩、爆发、排气等四程序工作循环,但由于结构的根本不同。它的动力消耗少,发动机的转子是回旋式运动,活动部件少。易理转子发动机将吸气、压缩和爆发、排气在不同的汽缸内完成,其本身的特殊构造冲破了往复式发动机吸、压、爆、排在一缸做功的模式,又摆脱了汪克尔等三角转子发动机的框架,也解决了日本马自达转子发动机的成本高、油耗大,维修难,零部件制作难度高等弊端。

  易理式转子发动机没有进气门、排气门等复杂结构,是由中间机构连锁控制的特殊过气装置调节,使其在旋转到任何角度都在工作,是上道工序对下道工序不间断地完成了工作循环。

  由于易理式转子发动机的结构特点,每180度就有双偶同步,同时爆发做一次功。因此是四行程发动机同缸容功率的8倍,是二行程发动机同缸容的四倍,尚不包括易理偶式转子发动机比往复式发动机扭距大,爆发做功行程长等优点而提高的功率,又不含往复式发动机往复运动时互相抵消惯性力所消耗的功率;同时减去了往复式发动机进气,排气装置的复杂结构的进气,排气门的弹簧力消耗的功率。

  易理偶式转子发动机的转子接触部件均为正园接触,并设计成双偶力距,形成一对阴阳均衡的双偶力,故可高速而平稳旋转。

  易理偶式转子发动机的联接紧凑,传动布置合理、噪音低,作用力为易理偶式转子发动机受力臂与力垂直作用兼有部分切线分力的总和,具有功率大等优点。

  当往复式发动机压缩比为1:6时,废气残留量是缸容的16.67%。压缩比为1:7时,废气残留量为14.26%。压缩比为1:8.5时,废气残留量为缸容的11.76%。这还不包括往复式发动为使进气后形成紊流为更好燃烧而在活塞顶部设计的浅盘式或深盘式的形状所形成的废气残留量,综合这些废气残留量引起排气门提前开启扫气作用而损失的功率,影响了作功效率、燃烧值及进气系数,并增加了排气污染量。

  易理偶式转子发动机的结构特点没有往复式发动机的燃烧室,因此不存在废气的残留,故此也没有扫气概念。如果按同径相比较,做功行程为82.16%,比往复式发动的行程59.7%增加22.46%,也就增加22.46%行程而引起功率增加的含量。

易理偶式转子发动机燃料可选用汽油、柴油及其他可燃性气体,只须调解调压块即可更换燃料品类,具有燃料变通性大等特点。对汽油和柴油喷射更为方便,油气混合更为充分,是易理偶式转子发动机又一大特点。

  易理偶式发动机部件少、易损件容易更换,摩擦部件可以自身调节补偿,自动提高密封性,传动部件的润滑由自身提供,减去了机油润滑泵的结构,一般的往复式发动机行程达到20万公里时,缸套与活塞磨损超过0.19mm就得大修,而易理式转子发动机磨损1mm时也照样可以自调补偿继续运行。

  易理偶式转子发动机整体积小、重量轻、寿命长,同功率比是往复式发动机的体积的2/3,重量是往复式发动机的1/3。

  易理式偶式转子发动机部件加工简单,不需特殊加工设备。

  易理偶式转子发动机可以采用往复式发动机的材质即能达到设计和使用要求。

  易理偶式转子发动机所采取的油路系统、电路系统、冷却系统与现有往复式发动机等同。日后可根据具体要求设计新型油电系统。

  易理偶式转子发动机没有进气门、排气门,发动机在任何时候都能进气、排气,所以没有骤然激增现象,故有自身消音现象。还具有排气出口可在水中排气功能,这是目前机动车发动机无法比拟的优势。

  易理偶式转子小可做到0.5KW,大至几万KW,可按照串联、并联、混联等结构型式使用。

网友:
给个图看看 有这种机器吗?持怀疑的态度

网友:
这是福特和马自达共同研发的New14发动机,没办法贴视频这里有视频地址,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比较像http://www.tudou.com/player/outside/player_outside.swf?iid=7049963&default_skin=http://ui.tudou.com/bin/player2/outside/Skin_outside_5.swf&autostart=false&rurl=

网友(2010-04-22):
是汪克尔的发动机吗  汪克尔型转子发动机得以实用化

网友:
对发动机很好奇。特别是转子式发动机。了解了解!

网友:
如果有個圖會更好.但還是很感謝

网友(2010-08-24):
没用的东西,百度抄的呀?底下还个发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