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厂做的孔板图纸,冲床冲的时候,变形很大---[请教]

楼主(2007-04-28):
我们用村田的冲床冲的时候,会变形很大的,看看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做?

! ? Z

附件是用CAD格式上传的.

楼主:

就只是给大家看看而已啦~~

楼主:

看看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做啊~~我们用村田的冲床冲的时候会变形很大的.

网友:

这么密集的孔板!能否用激光加工啊?!

网友:

使用磨具直接铸造.

网友:

建议用激光切割,精度能达到,经济又便宜

网友:

是吗?激光的话我想你连成本也收不回。你这个网孔不规则,如果可以选用多冲孔效果会好点。

网友:

如果选用激光当然更好,成本适当会高点。如果只是为了散热的话希望可以变成较规则网孔。这样方便设计模具。我们公司比着密的网孔都有。

网友:

肯定要变形,因为冲孔时还有拉伸受力,平板变成锅底形,无法校平,充其量用火陷校平.

网友:

我也正做304的筛板,孔径1.8,壁间0.8,板厚1,给美国佬做的,费劲,第一次不行,发回厂子重干,
看了一下你的图,应该没什么问题,壁间1.2以上都没什么问题,模具特重要,冲孔要利落,全干完在校平机再过一下就行了。

网友:

冲压件变形的原因很多,比如冲压时冲压工步的选择/预压力的大小等等。

不知道贵公司模具的具体情况没有办法分析。

我们的做法是:

分多步冲裁解决:第一步冲第一排和第三排的孔,第二步冲第二排和第四排孔....依次类推。
                      冲完孔后加一道校平,这样工件基本能满足要求。

楼主:

11楼的朋友~~您说的方法我在社区里也看到了,我在梁发记的冲床试过了,效果还可以.但是我还不怎么会使用村田的编程软件,所以我没办法这样做,我现在做的是用自动加模,生成的程序是没规则的乱打的,一下在这边,一下又跑到其他地方去冲了.能指教一下,怎么使用村田的软件吗??

网友:

冲密集孔welson有一种专门的矩阵模具,一次可以同时冲多个孔,模具可单独更换。冲压时先冲靠近夹钳的部位往后拖着冲

网友:

找出孔的排列规律,用11楼的办法,跳开冲。

网友(2007-07-18):

我们公司用天田的 在冲切的时候走刀越乱越好 做还东一下西一 这样应该好点

网友:

贵公司的网孔板的价格怎么算

网友:

先预切好外围的尺寸(加上冲孔后第二次精切的模具和余料量,冲孔采用中间开花的加工顺序,加工时注意模具的刃口一定要锋利.冲完孔后在精切一次外型尺寸.

楼主:

价格我可就不知道了咯~!

网友:

分批次冲切

网友:

激光完全可以做

网友:

是规则的用多孔模,我公司里冲3mm铜板没有这么密也是变形变的一塌糊度。没有办法,乱冲的话效果会好一些,但是对机床损伤比较大,尤其是日本的机床,我也是用的村田的机床

网友:

有规律的跳开选择孔冲,走Z一行,再走N一行

网友(2009-02-01):
Re: 我们厂做的孔板图纸,冲床冲的时候,变形很大---[

分析下变形大的原因:在冲孔过程中,板材受力作用,应力过于集中,对规则孔,可以用NCT采取间隔打法,减少应力和热的过于集中,这样变形会小些,像你那样的网孔之后必须做整平。不建议采取LASER,成本太高。

网友:
数控冲密集孔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曾加工类似与箅子一样的工件,2mm不锈钢的,很难弄。
你可以先加工外形,那样会让应力有所释放,应该会好些,完后校平,模具间隙要小

网友:
网孔板加工如果用冲床加工肯定会变形,采用交错冲孔的方式,变形的情况会改善不少,但还是存在的,除非用专门的网孔加工机,另外用激光加工的话如果不采用交错切割的话情况也是一样,只不过比冲床加工会好点,但是加工成本太高.承受不起.

网友:

是一个一个的冲吗?如果是,建议改变冲孔顺序先在整板上粗略分布,后逐步加密各孔,试试行吗。如果批量大建议做多孔冲孔模分几次冲完。量小实在不行就加校型工序。激光估计照样变形。

网友(2009-06-03):
板材受力作用,应力过于集中

网友(2009-07-09):
模具做啊,。

网友:
激光可以做的,速度还算快,每分钟速度500mm,有兴趣的话联系我啊,呵呵

网友(2009-08-16):
最好是利用多孔模具,一次冲压面积大连相对变形会小的

网友:
就用数冲进行加工,江浙一带加工比较多,然后进行整平就OK了呢!

网友:
多冲孔模具,间隔着冲

网友:
不能用激光,热效应一样会变形!用进口模具(建议你一个尺寸买上两幅,同时放在冲床上,在冲压时掉换着使用,这样模具不费,如果是不锈钢一定要加镀层),然后改变冲压的方向,不能只往一个方向!

网友(2011-07-08):
怎么要扣那么些,为啥?

网友:
目前威望还是不够,想看一下你的图纸

网友:
真是令人大失所望,如此劣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来没分看不到图片,会个帖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威望不够看不到图片,
翻边攻丝好还是压铆螺母好?

网友:
看个图,有的花3大分,?!

网友:
我是新来的,希望和大家分享....

网友(2011-12-12):
激光是否可以做?2的孔间距4x4

网友:
用激光的话,除非不计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