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模与翻砂模的区别---[请教]

楼主(2007-04-28):
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弱的问题,我想请问这里的大虾,它们各适合应用的场所.有什么具体的差别,精度有什么大的差别,成本问题,制造周期!请知道的朋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唉,你一下子问这么多,谁能回答你呢?!
如果全部写下来,可以写一本书啊。
自己可以找本书看看啊。

一是砂型铸造,适合要求不高,单件小批量,成本较低;一是属于特种铸造,特种铸造又分8种,每种特种铸造都是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一言难尽。

网友:

金属模就是翻砂模的一种,翻砂就是铸造过程中造型的意思,不太清楚你问的问题是什么?

网友:

楼上说的好像有点问题啊,金属模应该是用金属做的模子吧,翻砂模应该是先做木模,然后用沙子做模子,浇铸

网友:

是的,金属模是用金属做的模子,翻砂模是翻砂用的模型,即造型用的模型,包括木模、金属模、树脂模,塑料模。金属模又包括铝模、铁模、钢模等等。

楼主:

谢谢上面的朋友给我的解释.我在不断的学习中!

网友(2008-12-19):
翻砂模是使用什么机注胶的呢?

我想做性用产品,成品使用的材料是TPR、TPE、及硅胶,要使用翻砂模,但翻砂模是使用什么机灌注胶的呢?请教一下上面的朋友。我不要注塑及热压成型的

网友(2009-10-24):
Y15材料,要做到直径40.1公差是正负0.5的翻砂能做到么,这样出来的材料元素性质变化会怎么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