烘干机如何计算?---[请教]

楼主(2007-04-28):
想做一台烘干机将自己农场里的一些农产品烘干,却发现照书上计算与实际应用相差甚远。请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前辈们指点指点!

网友:

你可以将产品的图片或照片以及要求写清楚,大家才可以帮助你

楼主:

谢谢!

+ O) g V& A- P

情况是这样的:1000KG萝卜,热风60℃,室温20℃,6个小时烘干,含水率从93%降到16%,风速、风量及需热量?热风温度高点行吗?

网友(2007-08-16):

从我了解的情况看,热风的温度不能再高了,再高萝卜就要熟了!
风速,风量及烘干时间的问题你最好是资询一下专业的厂家,有时候是要经验公式的!
你还要考虑的是,料层的厚度!另外机器的材料也很关键,据了解现在这种烘干机用的材料有不锈钢的还是竹子作的呢!后者成本低而且效果好!

网友(2007-12-27):
嗯很好,值得研究
推广价值很大

网友(2008-02-28):
时间太短了点,但建议设计成温度,时间均可调的,这样操作者就可以根据实际天气情况方便调整,其次建议给出占地面积与所备所在地区位置,暖通的专业人才就能设计出来

网友:
时间太短了 不行的 而且水分降的太多

网友(2009-01-31):
真空烘干机试试

网友(2014-10-16):
在热点就是闷萝卜了

网友(2015-10-13):
粮食、果蔬烘干好像低于43℃属于低温烘干,高温烘干的适用于做工业原料和饲料啥的。可以看看这个资料

网友(点评):
大神,请问一下,您有粮食、秸秆、锯末碳化设备的设计资料么。。。。

网友A:
正在做粮食烘干机项目,推荐一个干燥手册,链接: http://pan.baidu.com/s/1kTJA4E7 密码: y5vh

网友(点评):
大神好人啊

网友B(2016-01-06):
引用 网友A:
正在做粮食烘干机项目,推荐一个干燥手册,链接: http://pan.baidu.com/s/1kTJA4E7 密码: y5vh

请教一个问题,烘干而不要将作物烘熟或者半熟,这里温度控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如何把握这个度?谢谢!

网友C:
我做粮食烘干机半年了,据我所知目前粮食烘干机每小时降水率在0.5到2之间,基本上都在1左右

网友(点评):
0.5~2%的降水幅度好像是批式循环的烘干机,就是循环一次将1%左右水分,到不到安全水分要求一致循环,所以一般一个循环都在8~12小时,直至达标。连续式的水稻、小麦、玉米降水幅度要>3、5、1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个问题,烘干而不要将作物烘熟或者半熟,这里温度控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如何把握这个度?谢谢!

每种作物不同的含水率都有一定的烘干范围,比如下麦的烘干温度在90~110℃,含水率下降后可适当增加10℃,这个是属于高温烘干,但是温度再高了就容易焦糊。低温烘干是低于43℃,因为高于43℃淀粉就容易变性,用于食用的粮食原材料好像都不能用高温烘干,种子烘干要保证发芽率温度可能还要低于43℃。每种作物都有国家规定的标准,你可以搜GBT 21015-2007 稻谷干燥技术规范、GBT 21016-2007 小麦干燥技术规范等等的规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做粮食烘干机半年了,据我所知目前粮食烘干机每小时降水率在0.5到2之间,基本上都在1左右

一个循环在1小时左右,8到12个小时就可以烘干

网友(2020-04-04):
你可以设计一个烘干房,即智能烘干房即可满足需要!

网友(2021-05-28):
引用 网友A:
正在做粮食烘干机项目,推荐一个干燥手册,链接: http://pan.baidu.com/s/1kTJA4E7 密码: y5vh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