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英寸转毫米---[请教]

楼主(2007-04-28):
有谁知道AutoCAD英寸转毫米怎么转吗?谢谢。

网友:

直线X25.4mm,角度不变,等轴侧另行计算。

楼主:

不是用缩放命令,里面的主单位我选的是英寸,现在要改回来

网友:

程序组里进入unigraphics tools -- command prompt--,这是DOS 命令行,用CD命令转到 ugii目录,运行 ug_convert_part -in   name.prt
z3FcM3B Y)K(K name.prt 是你要进行转换的文件。公转英用-IN   英转公  -MM .yNVc+|n&o"q
1. 只是单位变化实际长度不变. G&k,D'\D4K$W,O
    a. Unigraphics NX->UG Command Prompt
|/IwF&B|4T-p     b. Cd UGII
$[4UM_~!I3u     c. Ug_convert_part -in (-mm) XX.prt  U_Iw)B^9}$Bl"t.i
2. 只是数值不变,单位变化 g6b.s-QwqYY
   打开UG part 文件,进入Modeling.  &?+Wn&\JY5c;f
   Tools->Expression->export 产生 XX.exp 文件.
0p(V6][ XI    UG Command Prompt
VL"A!r| }b0i[)r9R$`    Cd  ugii
9Bw&s'Yjx_8N k    Ug_convert_part -in (-mm) XX.prt Y.eE8el6z0i"x(l
   Close UG part 文件, 重新打开 UG part 文件。进入Modeling.
@ `7q,s"\ gwj0\Zt~    Expression->Import with option(Replace Existing).

网友:

类型:Enum
保存位置:注册表
初始值:25
设置默认线宽的值。默认线宽可以以毫米的百分之一为单位设置为任何有效线宽,包括:0、5、9、13、15、18、20、25、30、35、40、50、53、60、70、80、90、100、106、120、140、158、200 和 211。
所有的值都必须以毫米的百分之一为单位输入。(乘上 2540 可以将值的单位从英寸转换为毫米的百分之一。)

网友:

单位转换程序是一个独立的外部 UG/Open API 程序。用户可以从 UniProducts 的主菜单 UGMENU 的 UGADMIN->UNIX SHELL 选项执行此程序,尽管操作系统提示符通常也会工作。  3i6L6}@\!oH0SimWer个人空间t)N-eB#A  语法3 S+ ^/ `4 x N9 d, z! w7 n )Yxf0B2r:nK0在操作系统提示符处键入 6O2sZl;@@0SimWer个人空间m%u)B#L$K-O  ug_convert_part -mm|-in -[o s u uo x y] [-o_] SimWer个人空间 |h ?\F8O&n5LK2Jt  |-d[]SimWer个人空间DF rPx%zY(T  括号内的选项是可选的。由管道字符 `|' 分隔的选项意味着用户必须提供在管道前的选项或管道后的选项,但不要两个都提供。第一组选项 -mm | -in 表示你将要转换成的单位并且是不可选的。必须使用 -mm 来转换为毫米或者使用 -in 转换为英寸。SimWer个人空间$Ocy{/Mew%L   KtN!r9tq;l1B,h0注意:用户必须提供一个 part_name(部件名)或 -d 选项(使用一个可选的 dirname(目录名))。  V"va9d9e0SimWer个人空间 })o%M9ku0dB k;tY  选项SimWer个人空间X~_bn:d  描述SimWer个人空间d)Qh9q g2y"P#v.M    0re3i9N9JhD0-dSimWer个人空间:pH&?/n%HK@z:},]2g1b  将当前目录设为源目录SimWer个人空间 JB#p l2?%M2 [% W( W X# b( f/ ^7 w SimWer个人空间E*D ON9W&@S  f% H& i8 W W. G 7xQQ`9C5D0把目录 设为源目录SimWer个人空间$q H"G%Rp1v  SimWer个人空间c"v v| dIa7I7A  -inSimWer个人空间Glb/sZpb7q  转换为英寸单位9   L']|&S+^!d/];d0 . T O" q- p! l- vGC W2D*o0-mm( N- ~7 } j, P7 S2 ] p3oy:[&?&C`0转换为公制单位;  U#C#ElGH$J0SimWer个人空间Kctn3f  SimWer个人空间}II P"sl  把目录 设为目标目录   Y)M.S3h vSuj0SimWer个人空间$J6u(w5{ C-DcA  -sSimWer个人空间+qPf.v BY{x  横过子目录)  m:`t.{"[4[0   C"s!| B%X&R$d `0-uSimWer个人空间}W0Yf,x$s  转换 UDF(用户定义的特征) B[)Gz"p#d+t]0SimWer个人空间HL+g8PF;R   -uo  ~!u!| q\I+w/k0只转换 UDF (用户定义奶卣鳎?/TD>SimWer个人空间-|q+K A zh+P5x/b6c" i2 h/  0vUyq[P ]*T0-xSimWer个人空间E)Y d4H sX ! l1 H B3 X( |0 n把注释表达式导出到一个 .exp_txt 文件中  AI-bYr7A0  kv*| A:q%v [4d$E0-ySimWer个人空间9D(b"J9AZ(gVz*Z;r  转换整个集合   (wL9@+a%ii"S'j[6g0  8[)k2b{bx  "yXX;A,G0SimWer个人空间0AN'hE8Ddm/_E  表达式转换的结果写到屏幕上和日志文件中。SimWer个人空间)f rlv7Uz    t(^3P0?}1F1K(H4g T0使用 ug_convert_part 的示例SimWer个人空间"C [/s7M;FI%Z5} U0 f3 z2 M, p程序要求选项 -in 或 -mm (但不是两者)。同样,要指定部件名、通配符或 -d 选项。SimWer个人空间y0yyS*mC    &yENJ1~(qC,_0以下是调用转换程序的一些特殊示例:SimWer个人空间};{#| i;g(MVy6b;  SimWer个人空间y/ECu3lB"D1o9t  ug_convert_part -in a.prtSimWer个人空间Z'CJEwM V't&Q&K  SimWer个人空间+l'OT+}x;?VF  把 a.prt 转换并覆盖为英寸。   \I8A$j*O0  JMz`uCd~4j7|0ug_convert_part -mm a.prtSimWer个人空间;_a,g'Q*l5BH   SimWer个人空间#i+ClWu ! R/ n1 P* l n# I把 a.prt 转换并覆盖为毫米。  j4P%lA{X~0V0  'p0yI LX\*S0ug_convert_part -mm -y assy.prt  _w~5t2y0d0  b!Xq1p#Q0把 assy.prt 和它的所有组件转换并覆盖为毫米。SimWer个人空间9Xki4@ px3C[`  {2 ]7 V) Z k.d NO![2C(d0ug_convert_part -in -d  i}.Dd8V0SimWer个人空间"b#n7@t/Ji3n  把当前目录下的所有部件转换并覆盖为英寸。  [n-T/k0en,c0  z'K?/c@ P-m?e0ug_convert_part -in -s -d?parts/millimeter_parts -o?parts/inches_partsSimWer个人空间y K NZ*h/f    z@"| |Aj Lo0把 /parts/millimeter_parts 和它的子目录中的所有部件转换并覆盖为英寸,并把得到的部件放置在同一级目录 /parts/inches_parts 下。已经是英寸单位的部件不复制到目标目录下。  c!T|8j7xO0SimWer个人空间4|!ro t.BYu;_t  ug_convert_part -in /users/test/convert_test.prt -o?users/test/subtest  f:T/TC0\M*xe?If0  l_'xM+?0把 in /users/test/ 中的 convert_test.prt 转换为英寸并把得到的部件放置在 /users/test/subtest 下。  z,nj0SimWer个人空间!~+ga"_ F0CVw  程序不允许某些输入的组合。它们是:SimWer个人空间i*aV q6a^6Dmr   G0 y0 V' Y 1``.`g"l#Y0iv0使用 -u 和 -uo。SimWer个人空间4F*t"o.Y2M/d/{\j   i-[x9Y4J?#n0-u 或 -uo 和 -o 的组合。  t4q B V4eX0SimWer个人空间Tf5u L HsD  使用 -y 和 -d。

网友:

2007CAD有这样的设置的

网友:

设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2007-12-23):
在工具选项里面设置以下就行了啊

网友(2009-04-10):
回复 网友A:
在“工具”,“选项”,“用户系统配置”里。

网友(2010-07-21):
回复 网友B:

    设置了还是转换不过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的确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