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W中画蜗轮应该怎样画---[请教]

楼主(2007-04-28):
要画个蜗轮用扫描没成功,该怎样做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

我是用旋转切除。也不知有关参数对不对。上面那个图也是这样做的啊。旋转中心线位置就是与蜗杆配合时的中心距。我是先建一个与蜗轮螺旋角一致的基准面,以此做旋转切减。上图是先减再做弯曲。

网友:

        SW我没用过对他很感兴趣,他和UG的界面有点像。

网友(2011-06-22):
用齿轮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