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维修摇臂钻?---[请教]

楼主(2007-04-28):
我单位有一台z3050摇臂钻,现在来回旋转的机臂,旋转起来很重,加工起来很吃力,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P; [

请各位大师出个高招

网友:
Re: 如何维修摇臂钻

你检查一下是不是缩紧装置出问题了.不然就描述具体一点,采取了那些检查.

网友:
Re: 如何维修摇臂钻

立柱夹紧问题:
1、检查菱形块是否倒下;
2、检查立柱锁紧并帽是否预紧力过大;
3、立柱轴承卡滞。

楼主:
Re: 如何维修摇臂钻

我同意三楼的说法,应该是这几个问题,我去检查一下

谢谢各们大师

网友:

我们公司有一台摇臂钻床,经常是悬臂夹不紧,过一段时间就要调节微调螺母,而且下面的内六方螺丝也经常被拉断,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不是锁紧块有问题
检查下锁紧块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有应该找一下夹紧装置,是否处于夹紧状态,导致松不开,或是
根本没有调好。还有就是液压缸一直在夹紧方向上通着油。

网友:

机加超人 你好

大臂旋转很重,夹紧装置出问题,赞同3楼意见。
另检查液压部分(夹紧为液压控制)。如油泵,电磁阀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

原因有二:
1、内外立柱间的上轴承损坏或有脏物;
2、内外立柱梯形半圆环间隙太小或研伤或有脏物。

网友:

行程开关没调好

网友(2007-06-20):

液压先锋
在很多方面都很内行啊

网友:

检查一下立柱夹紧机构和液压系统!

网友(2007-08-11):

立柱顶部的大的内六方螺丝没有调整好,调整的时候用力要均匀。

网友:

支持楼上说的。

网友(2008-06-08):
应该是立柱轴承问题吧,液压一松全松,一紧全紧的

网友:
10楼的说法也要考虑
Z3025和Z3050的结构不一样的
要区别对待
有时候是加紧按钮的导线破皮 经常导致短路和夹不紧松不开

网友(2008-08-02):
菱形块松开不到位或过位后不能回原拉都能引起摇臂转动困难,因为这时的摇臂处于半锁紧状态。

网友:
建议,将梯形半圆环工作面 改为复合材料精密涂层试试。摩擦系数可以降低若干倍。

网友:
检查立柱锁紧并帽

网友:
本企业有一台Z3050横臂钻床主轴箱变速失灵,已更换了一只变速油泵及动力油,主轴变速还是不正常。烦请高师指点。

网友:
摇臂钻主轴不变速;有可能是因为油管接错;再接一次可好。

网友:
专修摇臂钻

Z3032;Z3050摇臂钻不变速;大多因为油管没接好。

网友(2008-09-09):
摇臂钻维修

兄弟们:谁有南京市第四机床厂ZN3040×12型摇臂钻床电气图,给我一份。不胜感谢chengcxp@sina.com
cxp9395@163.com

网友(2009-06-11):
本公司有一台z3050摇臂钻床,立柱松不开,电气线路没问题。
我把液压锁紧装置给拆了,还是转不动!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我是沈阳机床的  其实没 什么毛病就 是立柱上 面有 6个螺丝是 管大背轻重的 把它提一提 但提它位移就会变必须的带韵 要 是其他问题可以 与厂家联系 在 不找 专业维修  的   本 人 专业 维修 各种摇臂钻 联系电话 13591468654  季先生

网友:
季先生您好:
是不是几个内螺角的固定螺丝,
我发现有一个断了头,  有一半在里面,
是不是有影响.
我们公司在武汉这边!如过要过来维修费用是多少?

网友(2009-09-28):
螺丝是压弹簧钢片的,稍稍紧一下就可。摇臂能较轻松推动就可以了。断螺丝的话要换掉,螺丝建议用12.9级的最好

网友:
摇臂钻的问题比较多,解决起来并不困难,关键是要有耐性和对机械、液压的了解。对其现象有自己的判断方法,需要时联系我。电话 :029-82105247       薛先生

网友(2010-04-22):
专业维修摇臂钻,供应摇臂钻配件。高树海13806406802

网友(2010-05-25):
如果是新机床调调立柱的夹紧就会好的,如果是旧床子多数是6楼说的那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