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布置液压站上的各种阀---[请教]

楼主(2007-04-29):
怎样布置液压站上的各种阀?

帮忙找一下

谢谢啦!

网友:

这个要根据你原理图和你实际使用来确定.没有一成不便的布置方式,如果可以你可以把原理图拿出来我们帮你布置.

网友:

这个没什么强制性要求,只要考虑可调的阀的手柄尽可能向外,需接线的电磁阀的插座方便拔插固定,有安装要求的阀按照要求安装(有一些阀有水平安装要求),阀板的接头方便拆装,剩下的就自由发挥好了

网友:

紧促,便于安装调整,便于故障检查,零部件易于加工,减少过多的接头连接,等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待

网友:

我设计的液压站都是自己设计一块阀块,尽可能把所有的阀都装在上面.这样美观也实用.

楼主:

这是系统原理图
谢谢大家给我的意见

网友:

大概看了一下,这个原理好象有点问题。请问你原理图最上面和单向阀并联的是什末阀?怎末工作?

网友:

从回路上看,有差动回路,而且只能差动。那么油缸活塞杆应该是在拉力状态下工作了。回油路上和单向阀串联的溢流阀又做什么用呢?如果做为背压阀用的话,那么这种回路会牺牲油缸的拉力。
最好在原理上再推敲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提的宝贵意见!
我已经改过了。
谢谢大家了

网友(2007-09-27):
原理图的确有点问题,再看一下.

网友(2015-11-18):
看看成熟的作品,看看人家怎么布置,我感觉尽量修的时候好修,操作的时候好操作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