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焊参数设置, 电极材料选择......---[请教]

楼主(2007-04-29):
求助: 点焊资料(不锈钢(AISI 304) 与电阻丝(0Cr23Al15/Cr20Ni80/Cr15Ni60))

最近刚刚接触焊接, 对焊接一窍不通, 现在要对点焊的参数进行设置, 电极材料的选择, 电极修磨的方法频率的确定

1 U! D t

请高手指点, 不胜感激!

楼主:

目前公司里使用的电极材料是CuW70, 尺寸是自己加工的, 大概是90度的圆锥, 焊接头部挫成刀口状(平头)

焊接过程是将成弹簧状的电阻丝套在不锈钢圆棒子上,然后用点焊将两者焊接牢,

现在焊接一百左右的焊接就要修磨下电极, 频率太高了,不知道怎样解决,请高手帮忙

楼主:

怎么没有人指点啊? 是不是今天休息啊?

期待ing

网友:

这种焊接方式有点意思
为什么电极材料不采用CuCrZr呢?
材料的具体尺寸不清楚啊!

楼主:

铍铜和钨铜材料应该比铬锆铜要好点, 硬度,强度及软化温度都要高于铬锆铜

网友(2007-07-09):

我不同意5楼的说法,铍铜和钨铜的硬度,强度略高于铬锆铜,但是终合指数比不上铬锆铜,得是目前大多数汽车生产制造厂都是使用铬锆铜。

网友(2008-03-10):
电极头冷却到位没有没有就加在冷却系统
电极头最好用冷镦过后的

网友(2012-06-10):
最好选用氧化铝铜做的电极,我是专门制作电阻焊电极的,一般不锈钢,镀锌板材都应该使用氧化铝铜,就是贵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