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10278-1.0728是什么材料?

楼主(2007-04-29):
今天收到一张老外的图纸,上面的材料是EN10278-1.0728。不知道是什么材质,请教各位,先谢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标准吧?

网友:

给你个标准看看

网友(2010-05-14):
什么标准啊 是欧洲的吗

网友:
德国的易切削钢,应该相当于35号钢吧?普通螺栓螺母常用

网友:
那 Rd EN10278-40h11-C45+N+SH 相当于国内什么材料?

网友:
45??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4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2010-08-30):
为什么不能下载,我也需要这个

网友(2018-04-27):
想下载看看,但是积分不够,怎么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