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切割的切割成本该怎么计算-[讨论]

楼主(2007-04-29):
水切割的成本一直众多咨询、购买设备的人的关心的焦点,但各个厂家给出的答案却众说纷纭,到底哪家的对呢?是不是有些厂家在故意隐瞒真相呢?

4 I* |) k7 [ O

我个人认为考虑水切割的成本的计算大致如下:

1、水的消耗:这取决于设备的压力、流量,一般为2.7L/Min左右;水费的高低取决于当地的市场价格;

2、电的消耗:这取决于设备整体运行时功率大小,常见的有18Kw、22Kw、30Kw等;电费的高低取决于当地的市场价格;

3、磨料的消耗:目前所有的水刀所使用的磨料均为石榴石砂,国内主要产自河北的邢台,常用的砂为60目、80目、100目等,出厂价格一般在400元/吨,但也会有波动,运费需要客户自己承担,根据自身情况而定,有的地方如广东、浙江等地买砂的运费单价比砂的出厂单价还要贵;

以上三项费用是水切割成本的主要部分,占到全部费用的50%以上。

4、设备易损件耗材:这取决于长期使用压力的高低(与切割加工的材料种类、厚度及加工要求有关)、每天开机工作的时间、设备易损件的种类、数量、价格等等;

/ F5 A P

5、设备折旧:此部分几乎忽略不计;

6、人工、场地等。

这些问题落实清楚后就不难得出相对合理、准确的切割成本价格了。

网友A(2008-03-04):
沙我门买成2000元一吨

网友(2008-05-29):
有经验的人出来交流一下.

网友:
河北的邢台的沙是便宜, 不过问题太大, 1.是切割力不够, 2. 是沙里的尘土太多, 容易做成堵沙管, 我是不建议用

网友:
有这么贵的沙吗,效果怎么样?

网友:
水切割的切割成本该怎么计算

实际上我们接单的时候不去计算成本的,按我算一分钟一块¥

网友:
1元/min,太高了。

网友:
我们的激光是15元/米.1米/分.合每小时收900大洋

网友(2008-07-05):
听说国产水刀一年的配件费就要5-6W国外的更高!照雷版主的算那不是一年加上水电沙就要10-12w!

网友B:
项目名称
使用寿命/消耗量
 单价(元)
每小时成本(元)

A:易损件

高压动密封组
>500hrs
108元/套
0.22

单向阀
 >500hrs
198元/套
 0.4

油密封组
>500hrs
86元/套
 0.18

静密封圈
>1000hrs
48元/套
0.05

B:耗材

喷砂管
>100hrs  850  8.50
水喷嘴
>40hrs  20  0.50

 <400kg/hr
3.5(以南京价格为基准)
1.40

<25kw/hr
1.0(以南京价格为基准)
 25.0

磨料
<24kg/hr
0.70(以南京价格为基准)
 14.40

合计:50.65元/小时

网友:
谁有什么异议提出来啊!

网友(2008-08-09):
自已顶一下

网友(2010-10-06):
1)磨料的消耗可能随着不同机器工作时的压力、流量等参数的不同而有较大区别。这项费用对小时成本的影响较大。
2)您的计算是否趋于比较保守。考虑到设备的易损益耗件的更换和设备维护需要一定的工时,实际小时成本还会更高
3)操作员的小时工资是否也应该记入呢?
4)设备折旧呢?
.........提出来仅供探讨

项目名称
使用寿命/消耗量
单价(元)
每小时成本(元)

A:易损件

高压动密封组
>500 ...
引用 网友B:

网友C(2011-04-19):
水切割的终极梦想是:只用水就可以切割金属,方法只有一个,不断提高压力。
                                    flow试验,当压力达到160,000psi时,就不用加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们用的砂是哪里的砂?

网友:
有用无锡的, 也有用东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水切割的终极梦想是:只用水就可以切割金属,方法只有一个,不断提高压力。
         ...

我不否认当水压力到某一程度, 是可以不加砂切割金属。
但是设备是否可以大量生产, 就要看工艺和配套是否适合,
例如: FLOW 生产 87,000PSI 的高压泵已经10年了, 到目前为止还没解决配套零件的问题(主要是高压密封),现在市场上使用的flow 87,000psi 或者94,000psi 的泵, 都因为压力过高导致密封寿命短, 基本是200小时就要更换, 94,000的还有高压缸爆炸的情况出现。 所以用户 都把压力调节回 60,000PSI。
也就是说他们买了94,000PSI 的机根本使用不起(维修频率太高)。

所以你说的FLOW 在实验 160,000PSI 的机, 我相信, 但是只是在实验室阶段, 主要还是没办法解决配套零件和金属疲劳问题, 用真正可以推出市场, 还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网友(2016-03-08):
引用 网友A:
沙我门买成2000元一吨

你在哪里,买的哪的水刀砂,怎么会这么贵?

网友:
可以试试日照的水刀砂,我们是给FLOW做配套的,3次磁选4次筛分6遍水洗4次烘干,干净无粉尘切割更快

网友:
水切割怎么收费

网友(2016-04-14):
引用 网友A:
沙我门买成2000元一吨

我是做水刀砂的厂家,有需要可以来电咨询,电话15000763850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