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90吨电炉液压用什么油?---[请教]

楼主(2007-04-29):
请教各位:最新90吨电炉液压用什么油?

高压法兰(21MPa)用密封垫片的材料是什么材质?

 A, e0 k8 z

什么地方能生产法兰连接的金属补偿器:轴向补偿量达+59mm.

电炉底吹通氮气用的球阀有什么要求?

网友(2008-08-31):

液压油最好是水-乙二醇

网友:
高压法兰(21MPa)用密封垫片的材料是什么材质?

这个和液压系统的油有关系,普通矿物油用NBR可以。
水乙二醇之类,用氟橡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