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度量具的制作---[请教]

楼主(2007-04-29):
各位:

    我有一个产品,两个轴的直径差不多是40mm,直径公差是正负0.025mm,这两个地方都是基准,它们之间的间隔长度是130mm左右,且它们有个相互位置度要求,是0.025mm,请问:做位置度量具能否做出来?(它们之间要求是同心的)。现对于直径测量是采用气动量仪,因它要求AVG。

网友:

最好能上个图。另外位置和直径公差都太小了,最多用CMM测量!!

网友:

不解,上图.

网友:

楼主的文字说明倒是很详细。如果附上一张图来说明岂不是更直观易懂?呵呵

楼主:

各位:
   请看附件的红色标识部份,谢谢指教哈!

网友:

楼主,我看图后我是这么理解的:这两个圆的位置度应该是相互的,图上标的位置度我个人理解就是两个圆的同轴度的要求.
对于搂主所说直径测量是采用气动量仪不是很理解?麻烦赐教
个人认为这个东西只要两顶尖打跳动即可
个人观点,欢迎拍砖!

楼主:

谢谢各位的参与讨论,上楼,你说的没错,实际上把它们可以看成同轴度来测量,前面我说过,这个孔径它要求(AVG)平均值,并且在初始及生产过程中要做PPK及CPK分析,所以选用气动量仪,对于这个位置度要做量具话,我算了下,定位部位的尺寸孔径尺寸是93.134+0.0025/-0,检验部位的孔径尺寸是96.743+0.004/-0(mm),位置度公差是0.006(mm),大家可以共同帮忙评估下,谢谢各位帮助!

网友:

如果这个要做位置度量规,楼主考虑做什么形式的呢?我感觉这个去特别的做一个量规不是很现实.

楼主:

实际上这个尺寸在CNC加工时,转盘需要旋转180度的,分两次加工,那么这个尺寸是很难保证的,如果一次性加工,我就不会考虑这么多,那如果到时尺寸超差了全报废吗?不太适合,所以只有全检,用CMM全检吗?太浪费成本,那么只有考虑量具方面的了

网友:

我算出来的定位部分的尺寸为92.017 +0.004/0 磨损极限为92.025 测量部分尺寸为96.7433+0.004/0 磨损极限为96.7513 位置度公差为0.006。
LZ,有空多交流!!

网友:

有同心度检测仪就可以,压一个外径打另一个外径的全跳动,其实它就是一个同轴度或全跳动.
我们检测过相似的产品
好像只有国外的喜欢这样标

网友:

我们公司都是标位置度的,从来没有标过同轴度,不过测量出来的结果都是一样!!

网友:

结合图纸,我怎能么看不懂定位尺寸和测量部份尺寸啊?楼主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如果需要定量检测(能读数),似乎还是要靠气动量仪,用相对测量来解决的。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
说实在的这个位置度量具是非常难做的,因位置度只有0.025mm,那么算出来它的双方向坐标值的最上限就是0.006mm左右,再加上孔径要求又严,找了很多家供应商都没人接单,难!所以最近在找制造“三爪”比较好的厂商,加上千分表,测量圆跳动,其实圆跳动比位置度的要求要严,因它还要考虑到圆度在里面,11楼请留意:应是圆跳动,而不是全跳动!

网友(2007-12-20):
..................M怎么处理?这个位置度会随基准以及测量要素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
才注意这个帖子,第一个位置度用量具基本是不实用的,作为基准的一方长径比太小,而测量部位相对又太远,误差放大。第二个基本可以做,前提圆度很好或者用户可以容许形状误差带来的偏差

网友(2008-02-03):
真是好东西,学学一下,谢谢

网友(2008-03-09):
楼主发错图纸了吧?所描述尺寸在图中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