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金元素可以提高材料的淬透性---[请教]

楼主(2007-04-29):
各位大侠:

     最近我在写论文,其中谈到材料。例如,在30CrMo,40CrNiMoA中加入合金元素Cr\Mo\Ni\可以提高材料的淬透性,但是,我不太明白具体原因。

所以想请教各位,能否从金属工艺学的角度,为我具体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还请高手指点呀!!!

网友:

加入某些元素,提供淬透性,应该从金相组织结构上分析。

网友:

提高金属的硬度通常用四种方法  1,合金化;例45#->40Cr,从材料的抗拉强度就看的出,热处理后机械性能后者比前者提高得更多。  2,表面化学处理;例渗氮,镀氮化钛等。   3,锻打;细化晶粒。  4,冷作硬化;例拉丝。   w$ h8 z 3楼说的对  楼主想知道合金元素如何提高淬透性的机理(铸造合金化和热处理的合金化作用是有所区别的),这是比较深澳的热处理专业问题,知道的人帮忙讲解下,让大家长下知识。  至于楼主写论文需要相关资料,这个问题在<机械设计专栏,毕业生图纸问题---><人才沙龙专栏,怕误人子弟--->有相关的讨论,建议楼主去看下。

网友:

在碳素钢中加入一种或几种合金元素,以获得特定性能的钢叫做合金钢
加入钢中的合金元素有:锰,硅,铬,镍,钼,钨,钒,铝,钛,硼等,它们一般都在熔炼过程加入.
加入它们的目的有3个:
1:提高钢的机械性能,如强度,硬度,和韧性等
2:改善钢的热处理性能,如提高淬透性,回火稳定性等.
3:使钢获得某种特殊性能,如,耐热,耐磨,耐腐蚀等.
各种合金元素对钢的影响
1:铬:铬能提高钢的淬透性,并提高硬度,增强耐磨性.当含量超过12%时,使钢具有高温抗氧化,耐腐蚀.耐酸的能力,但略降低钢的塑性和韧性.
2:锰:当含量大于0.8%时能提高钢的淬透性,并提高钢的强度和硬度,使钢具有较高的耐磨性,它还可以和钢之中的硫化合,能减少钢的热淬性,但会降低钢的塑性和韧性.
3:硅:当含量大于0.5%时能提高钢的强度和弹性,增强钢在自然条件下耐腐蚀和耐酸的能力,并可提高钢的淬透性,当含量教高时,对钢的焊接性不利,并会降低钢的塑性和韧性.
4;钨:能提高钢的淬透性,提高钢的硬度和热硬性和耐磨性.但略微降低钢的塑性和韧性.
5:硼:微量的硼能大大提高钢的淬透性,并可使钢的表层和心部组织得到强化,增加表面的耐磨性.
6:钒:可以增加钢的硬度,并提高钢的塑性和韧性,即使加入少量的钒也可以炼得致密没有气泡的钢.
7:钛:当含量不超过0.1-0.2%时,能提高钢的综合机械性能,并可以细化晶粒组织.
8:铝:能提高钢的高温抗氧化作用,在耐热钢中可以提高耐热性.
9:铜:能提高钢的防锈,耐酸,和抗大气腐蚀的能力.当含量超过0.3%时对热变形不好,容易产生高温铜脆现象.
10:镍:能提高钢的强度,韧性,塑性.特别是提高钢的低温韧性.
11:钼:提高钢的硬度和强度,略降低钢的塑性和韧性,它的最大特点是使钢具有较高耐热性.
合金结构钢具有较高的淬透性,热处理后有良好的综合性能,合金结构钢主要加入铬,锰,硅以提高淬透性和强度,在加以微量的钼,钛和硼以细化晶粒,消除回火脆性,合金结构钢含碳量在0.1-0.25%之间,合金元素的总含量不大于5%以保证有较好的淬透性,并具有较好的强度和韧性.

网友(2007-11-27):
查 热处理教材 过冷奥氏体的转变部分。会有详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