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一份铸造厂质量控制方案的报告---[请教]

楼主(2007-04-29):
我想做一份铸造厂质量控制方案的报告,各位大虾提些建议,哪几个方面是重点啊!!1

我们要采购球铁件.

网友:

1.材料牌号;
2.尺寸要求;
3.外观质量;
4.如果是机器,还要检测整机质量,做各种试验。
5.包装要求。

可以把你的产品信息说的具体一点,我可以给你说得详细些。我每年都采购铸件的。

网友:

我厂是做球铁的,主要在塑料机械行业,最大可生产4吨的.
要控制铸造厂的质量,我认为按9000标准认证的方法即可.
我的QQ674058194

楼主:

我们公司是搞铁路扣件的,其中有球铁件,QT450-10,球化等级不低于3级,布式硬度在HB160-210之间,抗拉大于450MPa。我没也是前期建设,还没开始采购,先要制定一个预案,就是对生产厂家的质量如何检验,如何控制,检验的流程之类。

楼主:

我们前期是跟石川采购的,要保证质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