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磨掉刀的原因有哪些---[请教]

楼主(2007-04-29):
   我们公司有台平磨机出现了掉刀问题,就是越走磨件尺寸越大(深),而且有层次。请各位高手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收一下轴瓦看看

网友:

看看滚柱螺母是否有出现问题,需要调整。就是立柱里面的
你那是不进刀的时候,就会出现火花吗?
如果不会的话,那是砂轮的问题,没有修好,导致上一刀磨的
没有磨干净,就变成阶梯层的

网友:

磨头导轨因磨损不均导致爬行  或润滑不良等

网友:

讨论学习者 你好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设备?问题能再详细介绍一下吗?这样有助大家帮你分析问题。

网友:

是7130 吗?那很简单,只要调整一下立柱升降螺母就可以了,那是一个偏心可以调整螺母间隙的,一般要求进刀力就是向下摇手轮大约8公斤就可以了。

网友(2007-05-30):

6楼正解

网友(2008-02-15):
也有可能是主轴间隙大了,当你进大刀时主轴被顶到上端,当小刀时由于主轴自重和砂轮的向心力就会产生掉刀的现象

网友(2008-10-31):
可以肯定的说与主轴间隙无关

网友(2009-05-12):
对,六楼正解呀

网友(2009-09-10):
我们公司就是生产M7130的,前段时间经用户反映有掉刀的现象,6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修这个好多台了一般有几点可导致掉刀:
1 支撑磨头的螺母过紧,可先调下,也可能是螺母轴承坏掉了(搞这个一定要高手换,搞不好要碎螺母的)
2 磨头主轴间隙,
3 磨头横向导轨有磨损或镶条没调好,
4 立拄丝杆支撑轴承磨损,7130还有可能是蜗轮装置损坏,
5 还有就是立拄轨道或丝杆缺油,运动不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