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使用时行程到底需不需要留10~20mm?

楼主(2007-04-29):
请问一下高手,气缸使用时行程到底需不需要留10~20mm,防止气缸冲击坏?

如果留的话,那么不就要靠其它零件冲击来阻止气缸运动到头了。

网友:

没有必要,根据运行速度不同,可选择气缸是否带缓冲,

网友:

完全没有必要,如果动量很大,考虑加液压缓冲

网友:

一般说来,气缸及油缸使用时可以不用留多余行程,但是如果行程是刚好是自己需要的,就需要考虑制造和安装时的误差,可以预留一部分行程。

网友:

是的,可以选择带缓冲的气缸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

要.可以用电子控制方法来达到目的.

网友(2015-11-21):
我们这边都是不用满行程,

网友:
看你使用和具体安装情况,都行,满行程最好使用缓冲气缸

网友(2007-04-29):
请问一下高手,气缸使用时行程到底需不需要留10~20mm,防止气缸冲击坏?

 R

如果留的话,那么不就要靠其它零件冲击来阻止气缸运动到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