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齿?---[如图,请教]

楼主(2007-04-29):
如图,请问这是什么齿形,请教专业名称,和精度好效率高的加工方法

网友:

渐开线。滚齿+剃齿

网友:

是不是渐开线斜齿。有些带减速装置的电动机轴头部就是这个样子,齿轮箱与之相配的也是一个斜齿,如此,一插就进,齿轮箱可以很容易安装到电机上。

网友:

这到底是刀还是齿轮轴呢?

网友:

HELICAL GEAR?

网友:

斜齿轮

网友:

渐开线螺旋齿轮.这类齿轮一般采用精滚.

网友:

具体齿形看不太清,也许如上说的是渐开线斜齿轮不过是点线呛合齿轮的可能性更多一点

网友:

渐开线斜齿,精滚

网友:

是螺旋型斜花齿吧,精滚花应该可以满足精度

网友(2008-04-01):
就是螺旋齿轮,滚齿应该可以

网友:
最先我还以为是铰刀呢。支持滚齿!

网友:
这东西我公司要多少有多少,一滚就完事,成品DIN7,电动工具里超多这样的东西

网友(2008-05-01):
應是螺旋齒輪,用在電動上最多,一般用滾壓製成

网友:
螺旋齿轮,铣床铣齿应该可以,机床测速装置,我们加工过

网友:
应该是7个齿的渐开线斜齿轮,只是轴端倒了大角,滚齿应该可以。

网友(2008-06-03):
千万不能剃齿

这种斜齿轮是不好剃齿的,可以直接滚齿,连挤压也许都要有条件才是,起码是不能挤到头的吧。所以精滚齿是最好的加工方法。

网友:
这个齿更少,呵呵。

是用数控滚齿机+AA硬质合金滚刀(带涂层等效硬度可能在HRC85)加工的。

关于SKIVING(二次滚削、刮削):
如齿面要求硬度较高(HRC50度左右),可以留20-30丝左右余量,淬火后再滚一刀,一般能保证DIN6精度。

这里面有个有趣的装置,用于指挥滚刀准确地从上次的齿槽中进入,如果错了,就会把以前的齿切掉。
核心部件就是一个霍尔(磁性)传感器,用于判断齿槽位置。对它而言,它所感应到的就是0和1的区别,
只要调校好了,就可以准确报告数控系统齿轴当前角度参数。从而再滚一刀。

然而这样很伤刀具。没有人真正大批量这么做,纵观整个市场,估计SKIVING的总量大概不超过10-20%。

个人认为目前SKIVING的理论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虽然这并不容易做到。

网友(2008-08-05):
你的下边那个是蜗杆
楼主的东西是斜齿轮,像13楼说的,我公司要多少有多少

网友:
前面的图中的两只轴的确是齿轴,只不过第二个只有2牙,螺旋角超大,对设备要求高。

下面的才是蜗杆。

再附几只齿轴做比较.

网友:
1楼的那种是小模数的螺旋齿轮轴,轴上还有压出的线槽,明显是用于压装小电机转子用的。这种齿轮轴只要用小模数精密滚齿机直接铣削加工,1楼图示的那种直径大约10mm左右,加工一根一、二分钟左右,效率很高的。

网友:
加工一根一、二分钟左右
效率可以达到这么高啊,!!!

网友(2010-07-05):
又长见识了,我还以为是交到呢

网友:
渐开线斜齿轮!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2010-09-21):
学习了,还有齿那么少的,开眼界了。

网友(2013-06-06):
螺旋齿轮,最好卧式滚齿机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