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套纸张分拣机械---[求助]

楼主(2007-04-29):
需要一套纸张分拣机械,分拣速度在6-8张/秒,分拣动作能够根据计算机信号进行控制。

另外需要一个机械手,能够打标记,响应速度在20ms以内。

网友:

请问是什么样的纸张?尺寸?要求堆积的精度?
不需要用机械手,传输过程中一个汽缸压下,纸张下面是色带,色带下面是26个字母和0-9的数字.有光电信号和PC编程即可控制!

楼主:

彩色印刷品,零开纸张。

怎么联系你,希望进一步接触,有合作意向。

网友:

邮件即可

网友:

你需要的分拣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目前单张纸胶印机最高印刷速度在15000 张/小时,飞达所能工作的最高速度估计也就在20000张/小时左右。所以你的分拣速度是比较快的,需要用专业飞达分离机构,一般机构是难以胜任的。如果需要打标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关键是你的速度太快。。

楼主:

分拣速度可以牺牲一些。

采用分离机械进行组装是不是可靠性和准确性不好保证啊。

打标记的机械装置是另外一个系统上使用的,需要响应速度快,小巧便于根据需要多个安装,电控接口采用弱电或强电控制皆可。

网友:

不知道楼主要打的标记的位置准确度和复杂程度,如果每组标记变化太大,纸张又小的话,光电转换和PC控制下的字母数字基本不可能在20ms内响应!

楼主:

只要求有个标记就行,对位置和标记复杂程度不作要求。

网友:

请问,见过量皮机吗?即:不规则皮革面积的量取和打标,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高速打印头也考虑过,如果设备长期工作的话,打印头容易堵塞,也有污染纸张的可能。。。

所以考虑采用机械机构。

网友:

采用分离机械进行组装是不是可靠性和准确性不好保证啊

不用担心,如果印刷机飞达不能满足要求的话。其他机构估计更难以胜任。你是不是在做印品质量分拣的机器?把有瑕疵的分离出来?

网友:

速度和打标记都不是什么大的问题,打标可以采用纸卡型复合激光标记机,
主要问题是分选以后的后处理流向,这是问题的重点。

网友:

同感,速度太快 ,幅面又大,如果用于分拣印刷废品的话难度高。
听说海德堡等有实时监控质量的系统,大概B1幅面有100万个检测点,可以适应18000印刷速度。自动做标记。

楼主:

我没有找到哪儿有纸卡型复合激光标记机,找到的激光标记机也都是整套设备。

“分流的后处理问题”,是指机械机构不好设计吗?

幅面和速度都好解决。

网友(2007-06-05):

ellia :上海已经有1公司,研发出了你说的类似设备。

网友(2008-01-08):
打印可以考虑用电机带动,气缸每分钟最多100次,达不到你要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