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床可以想办法夹铣刀吗?---[请教]

楼主(2007-04-29):
请教:

 ?

钻床可以想办法夹铣刀吗?如果可以的话,用什么样的方法改啊?铣出来的孔的精度高吗?还是和钻头一样钻孔精度不高,因为我单位要大批量加工台阶孔,对上面的大孔直径要求很严格在25.2+0.025 mm 内,单位条件有限工件在铣床上放不住,只能想办法在钻床上加工。

各位大侠谁了解这方面的知识,请给点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可以改装但精度不高,建议你买一台钻铣床.6-7千元.

楼主:

钻铣床没那么便宜吧?我们刚买的这台钻床还2万多呢

网友:

没错,上个月我才去看了钻铣床的价格.不过我说的是重庆的.

网友:

在立钻上做个专用钻具,可以解决.

网友:

用钻床改造,达不到你希望的精度,因为钻床与铣床的主轴结构在设计上就不同。你可以选用组合机床的动力头,根据需要设计成专用设备。如果不想在设备上投入,可以先用钻床加工留出一定加工余量,然后到工具厂让他们为你专门加工专用的硬质合金铰刀在钻床上可以粗铰、精铰完成。至于用什么方法更划算,就要由你自己经过调研后决定。

楼主:

黄包车请收站内信

网友:

说实话!即使可以改装,但是精度绝对达不到,还是另想其他办法吧!

网友:

我着买简易铣车需要的话

网友:

价格很便宜的

网友:

   用钻床不是太好。
  一般普通钻床的主轴不能承受XY轴方向的力,用铣刀装卡在钻床上,加工时左右摆动会比较大,精度达不到。
   如果一定要用钻床的话,建议做一个胎具,胎具的导向孔精度做高些。胎具最好热处理,硬度也要高,以免磨损达不到加工精度。
  25.2也没有这种尺寸的铣刀。孔比较打,直接用钻头扩孔精度是肯定打不到。还是用绞刀吧,将绞刀导向磨平(用R代替导向锥,取0.5。),再做一胎具,利用胎具做导向进入所绞的孔中。此方法没有试过,有待研究。

网友:

特殊定制一把复合钻,将台阶孔钻出,直径方向留量,再用复合铰刀(定制)将孔铰成.

网友:

可以试一下用镗刀杆膛台阶孔,在镗杆前面大孔深度加15mm处加工一个方孔,放入磨好的刀头,用刀杆头部的螺钉固定。先钻小孔,小孔作为镗杆头部的定位孔,另一端固定在钻床的主轴上,主轴是锥孔的话,直接用锥柄镗杆,但不能太长。镗孔时吃刀量不要太大,就是每镗一刀就要调一次刀。仅共参考,我们加工的精度没有你这麽高,是立钻加工的。不知具体大小孔的尺寸,只作一启发。

网友:

在钻床上夹铣刀加工公差在0.05精度是不可能达到的,你加工什么产品,给产品图纸,材料要求,我来给你方案

网友(2007-09-23):

便宜的钻铣床,一千多都有呀。
关键看是否合适。

网友:
楼主,你为什么用铣刀呢?你要的只是一台阶孔,又不铣面,D25.2 也不大,先钻一下,再用镶硬质合金绞刀,对于你的25U可以满足

网友(2007-11-25):
你的钻床主轴是不是装莫氏柄的,如果是的话,只要订做个莫氏柄 的ER铣夹头就好了,精度又好,夹持又有力!保证可以用!

网友:
是可以的,我们就装了键槽铣刀,我们那个孔精度没很高要求。

网友(2008-01-22):
可以考虑有钻铰复合刀加工,如果在钻床上主轴的精度达不到要求,可以考虑用粗,精镗

网友(2010-05-03):
路过,学习学习

网友:
钻床该铣床精度一般是不高的,看看有别的大虾有啥高见啊

网友:
刚性要够,就能达到你要求的精度。
如果只是用铣刀铣沉孔的话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