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80(13Cr)是种什么材料?----请教

楼主(2007-04-29):
请教各位L80(13Cr)是种什么材料?我公司是从日本进口的,以前没见过,如果钻孔的话,应该用什么类型的钻头?

网友(2008-04-19):
13Cr 需要进口啊,板材价格大概多少啊

网友:
13Cr普通低合金钢,含碳量<0.2%,含Cr<1.5%,
$ }- G% Y" M  p不知道你的材料热处理没有?我觉得麻花钻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