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筒问题---[请教]

楼主(2007-04-29):
用卷板机将板材卷制一个圆筒,板材两端会有一直边,采用什么方法可以将板材两端的直段消除。谢谢!

网友:

当作加工废料吧??

网友:

滚圆后将两边焊接后再滚就圆了.

网友:

卷钣前,应将两端各先卷出一段圆弧,圆弧的半径一定要比你要求的要小一些,然后再按照你的操作方法来卷钣就行了。

楼主:

焊接后再滚,但此处还是有直边,不能加工圆。

网友:

不能满焊,只能点焊.(需大坡口焊点不能超过内外边)

网友:

看来6楼真的卷过板

网友:

同意4楼得.我们都是这样做的.焊后再整形.

网友:

薄板问题不大,先大致圈圆,拿出,用力把拼焊缝对齐,先点焊住,后边校齐满焊,再卷圆。
中等厚板,先用折边机两头折出斜边(内包角约150-130度),先大致卷圆,两头对齐,拿出,先点焊住,后边校齐再满焊,再卷圆。
厚钢板,加热,折边机(或油压机)折斜边,其余参照中等厚板的方法。
别忘了倒焊接坡口。实际圈圆直径要比理论值大(对齐接缝有间隙,钢板在圈圆时厚度变薄及长度拉长)

网友:

圈圆与板材的塑性、直径、厚度,与圈板机的功率、最大厚度、最小直径有关。

网友:

槽头

网友:

请各位推荐上海地区提供卷圆及卷椭圆加工的厂家,谢谢

楼主(2007-06-07):

我需要卷10~16mm的板材,请推荐用什么型号的卷板机。谢谢

网友:

10~16的随便找什么都好了
以前在石化设备上做
最厚卷过120mm的板

网友(2010-09-26):
我觉得还是先预弯一下比较好,出来的圆度比较高些

网友:
前面的说得已经够详细了 楼主参考吧。。。

网友:
过来学习
这个产品没加工过,四楼有理

网友:
哎。卷制前要压边,可是压边胎具图纸我找了好多天了。也找不到哇

网友:
好贴 ,原来圈圆有这么多学问,原来焊接好还能再圈圆的,谢谢楼上的各位

网友(2010-10-30):
也可以用四轧棍的滚板机,那就不要做头预弯了

网友(2011-06-22):
先用小的卷一下,再用大的卷。

网友:
卷板机一般工作范围多大啊?
这方面我急需要知道
那个大侠告诉我下

网友(2011-08-24):
要是满焊的话 就先 吧两边的直变卷平。烧好焊 在去卷板机上卷。不要满焊接的话  可以先用折弯机压出筒的弧度再卷,厚板还行。薄板得话就会有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