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买了一台普通车床,C6140类的---[紧急求助]

楼主(2007-04-29):
我昨天购买了一台武汉第三机床厂普通车床,应属于C6140类的。由于是二手机床,无任何说明书,床头箱转数表、螺纹参数表的那块板也没有了,甚至内部部件(电气元器件)标签也没有了。现在正反转转向开关坏了,却找不到此型号的开关,并且我也不敢将其自行拆下,怕到时安装无法恢复到原先位置;加工工件时也无法确切知道螺纹参数、转数等情况。现恳求各位大侠,有此类车床说明书或电气类图纸以及床头箱那块操作指示板图,告诉我此种开关的确切名称,我才能出去寻求货源购买及准确操作。

& Q ]

不胜感激!

8 K ?" C: |$ }3 u

图片明日附上

网友:
Re: 求资料

6140类的正反转的开关应是机械控制的吧?

网友:

哪里的你?

网友:

我看你还是直接联系生产厂家比较好!

网友:

C6140在国内有很多厂家生产。结构,性能有很大的不同。(例如沈阳和呼和浩特产的C6140)
武汉第三机床厂是较早的国有机床生产企业。在售后应没问题。与他联系一下应能解决你的问题吧。

网友:

C6140好像正反转应该是机械控制。一般普车一轴上有双向磨擦离合器,车床通过它控制正反转。

网友:

发张图,供参考。这张图的原理和我家那台沈阳产的18K类似,3月份我刚修过

网友:

    你说的正反转开关坏了,你的车床应该是通过电机正反转来控制车床的正反。
   一般这样的开关是一个正反行程开关,往上抬手柄,接通正转的接触器,往下压接通反转的接触器。在市场上买个正反行程开关就行。拆下你的开关,不要管型号,安装尺寸能安装到你的车床上就行。选择3-5安培的就行。

网友:

    靠电机直接启动的车床一般主轴转速最多也就12种转速,有条件就借一个手持式转速仪,自己标定一下转速,很容易的。
  螺纹螺距嘛,也就几种螺距,你试车一下,测量螺距就可以标定了。
  不过有此型号的说明书就更好了,不用自己标定。

网友:

机床其他部位还可以找到生产厂家的
是不是6140,呵呵有的加长的,你少这样说哦
和买的人问问。表好弄啊,只要是名牌机床那都好去找到,普通的机械厂的那就乱了哦

网友:

呵呵,要是找不到就是通过试验测试
一是齿轮的个数等一一计算传动比,来得出结论,估计要1天的测量和演算
因为有修正,还是很麻烦的

网友:

武汉的是C6140H,没有电器控制正反转的,如果你的机床是电器控制的那就不是武汉的,同意8楼的办法。接法参考C616电器图,带零压保护的。

网友:

不是蛮简单的吗?

网友:

也许是车床的操作杆失灵了啊,你找个人修一下OK

网友:

武汉第三机床厂早就没有了,不可能有售后服务.他早年生产的C6140和沈阳的差不多,你可以参照修理,挂轮参数可以参考相近的车床,再验正下就可以了.

网友(2007-05-30):

发个机床图上来看看 我们这儿有几种厂家的6140床子 电动机械的都有

网友:

我天天用6140 , 它是机械的咬合式的操动杆,一般螺纹 螺距2 是 二1

网友:

车螺纹时如果铭牌没有了,试切啊
如果是6140找相应的机床吧,

网友(2007-07-23):

普通车床的主轴转速以及螺纹加工的传动结构都差不多,参照一下别的机床就可以了。至于正反转开关,在一些车床上是通过操纵手柄-凸轮去压合行程开关来完成的。

网友:

发愁了??/呵呵~~~找人修呀~~~现在吃这行饭的有的是呀~~~至于标牌掉了就太简单解决了,舍不得买你就到别人厂里看看回来做一个不就好了

网友:

贪便宜没好货   现在你知道了挖

楼主(2007-10-21):
问题已解决,感谢

感谢各位大侠的指点.已找到同类开关.(当时是用相机照了照片,然后一间间商店问我过去的)

楼主(2007-11-25):
打电话问过武汉三厂,他们也说到处有的卖.他们也可以提供相关参数的.
说起来简单,可是要在这儿买这种开关真是难啊.我拍完拿着相机找遍了整条电器街,没有.后来无意间在一个小店找到一个差不多的,回来一接,OK!

网友(2008-08-29):
回复 网友A:

贪便宜没好货   现在你知道了挖
---------------------------------------------
严重同意

网友:
看来楼主对修理设备不是好内行哦,
普车电路是最简单的哦

网友:
中秋快乐

很简单的电气问题,换一个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