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块的阀连接面......---[请教]

楼主(2007-04-30):
集成块的阀连接面的那些孔,是不是和阀的安装底板上的孔相对应的阿?那些螺纹孔怎么大小怎么确定的阿?谢谢。

网友:

就是对应的,不然安装不上,螺纹孔大小要查看样本,上面都有数据的。

楼主:

我在做毕业设计 老师让我计算集成块上两个孔之间的距离,以防压力过大击穿阀体!我想问击穿是什么概念 应该是应用材料的强度来校核吧?还有孔之间的距离是计算得到的吗?

网友:

一般而言是有标准的,你可以查看阀的说明书,这样可以选择螺栓的公称直径

网友:

按照管道的壁厚来校合就可以了

网友:

孔壁之间的距离正常是在5~10mm

网友:

油管壁厚或孔壁之间的距离计算公式:δ≥pdn/2σ

网友(2007-05-30):

集成块上的和阀安装的孔距严格按照阀的样本上给的尺寸画,其余孔及工艺孔保证相互之间不能小于5,但是加工时有偏差,所以距离稍微取的比5大一点。另外集成块外部要装不少的接头体,所以还要主义扳手空间问题。

网友:

我建议你去附近工厂看看并请教一下维护人员,那样你才算是真正设计了.

网友:

论文与实际结合比较现实
不要只是纸上谈斌

网友:

毕业设计无所谓,只是需要个过程!!!

走过来就行了

网友(2014-05-02):
样本上有的,大于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