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同步带轮(材料为铝),同步带的型号---[请教]

楼主(2007-04-30):
1加工同步带轮(材料为铝)

4 B- D( _ I9 X. H% q

A: 采用线切割 表面质量不好.

B: 采用其他方式,具体我不清楚,表面很光亮,美观.

我想问下同步带轮加工采用的是什么加工?是专用刀具吗?与线切割加工相比,谁优势大(加工成本\加工质量)?

2同步带的型号是不是统一的呢?比如我要购买一双面同步带,我给对方的型号为  HTD-DA- 900-5M

对方却发来单面的.问他原因说是他们的标准是DA-HTD-900-5M.真把人给整郁闷了.

为此,希望各位支招,谢谢!

网友:

帮你顶一下
我们是外购的(宁波-伏龙)
可以铣加工+化学氧化。

网友:

看来用宁波伏龙的朋友不少,我们也用宁波伏龙的同步带轮及同步带.

楼主:

还以为是用滚齿机
像加工齿轮一样 滚出来的

多问一句了
化学氧化:具体是用什么啊?

网友(2007-10-14):
线切割不能保证带轮齿形的准确性,很伤传动带的.
应该用滚齿机滚出来.一个好的同步带轮,你必须看到齿面的刀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用的同步轮就是线切割的  觉得除了粗糙一点 准确性还是很好的啊  线切割还是很准的

网友:
我们也用宁波伏龙的,
何必自己做呢? 采购吧!  发挥专业分工的优势
只要把参数和外形提供了就可以,质量和成本都有保证!

网友(2011-12-19):
引用 楼主:
还以为是用滚齿机
像加工齿轮一样 滚出来的

就是铝的氧极化处理,颜色为银灰色

网友(2012-12-22):
用滚齿机滚的!线切割的话,要能画出标准的齿形出来,速度很慢,不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