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热处理控制关键点---[讨论]

楼主(2007-04-30):
各位:

   本人在实际工作中,接触了不少热处理供应商,也对部分供应商进行了AUDIT评审,而结果往往是很不如人意的。个别供应商的管理甚至可以用四个字进行概括:口头管理。而我对热处理的了解来看,普遍都是出于这种层次,很多都是靠一点技术起步的,根本没有管理的概念。很多供应商的工艺都是手写的,目的是保密。我以前是汽车行业的,如果按照汽车行业的管理标准来说,这些过程控制都是不合格的,风险非常大。但是,对供应商的改进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在抓住重点的前提下逐级推动。

  鉴于此,我提出这个讨论的主题,希望各位有经验的朋友和大虾多多指教!

  我先来投石问路吧:要控制住零件材料品种,不同材料的零件绝对不能共炉澳实体化,装炉量的多少对加热温度也有影响。此外,淬火前,必须确认介质温度,浓度,保证冷却系统有效工作。对于批量生产零件,必须确认每次零件入介质前的介质温度,防止介质温度过高,对冷却效果产生影响。此外,按照本人的经验,零件出炉空冷时间不宜太长,应该在去除零件表面氧化皮后马上入介质。

 此外,淬火后要确认零件表面硬度,由此来调节回火温度。

 请各位的大虾多多赐教!

网友:

看来搞热处理的人是比较少,到现在还没有人参与讨论,其实正如楼主所说,我厂(齿轮行业)现在热处理已经成质量瓶颈,热前加工精度很高,热后一下可能降低2~3精度,热处理知识掌握不足,很难解决。

楼主:

我现在的供应商都是在热处理后再安排机加工的,由此来保证图纸尺寸的要求。

网友:

我是做热处理的
你们说的情况基本上不存在。工艺手写和计算机生成没有什么差别,也不存在保密问题。
介质温度过高什么的基本上也不存在,更不会出现氧化什么的。
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真空热处理,全部生产过程由计算机管理完成。
齿轮的热处理变形是不可避免,还没有热处理不变形的说法,这个问题确实很叫人苦恼。如果大家明白热胀冷缩和相变会改变体积的话就好了,也不会出现有点变形就算在热处理技术不精的头上了。
我们能做的就是减少变形,提高零件使用寿命。
其最好的做法是:把你要做的零件材料做一下热处理试验,看看是涨了还是缩了,预留最合适加工余量,热处理完成后简单的抛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