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塞泵必须选用无灰抗磨液压油吗?---[请教]

楼主(2007-04-30):
柱塞泵必须选用无灰抗磨液压油吗?谢谢!

网友:

那要看多大压力了!

网友:

所谓无灰,就是指锌含量极少,并非“无”,“无灰”可以保护含银机件或镀银机件的油泵,是个鸡肋,可有可无,想想看,就算是一吨普通液压油,里面又能有多少金属锌但是无灰的液压油大多是高度精炼的,基础油的质量要好一些。

我的建议,资金多的很,可以考虑用,资金一般,用普通的抗磨液压油也不错。

楼主:

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不一定用呀。看你自己的情况了

网友:

  我觉的和你的工作环境有关,工作环境好的话
什么油都行!工作环境不好,用抗磨的油还是有点用的吧!:)我是不懂装懂,不对别怪!:)

网友:

我们石油化工企业基本就是68#

网友(2009-11-13):
可以试试cc15w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