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齿刀修磨问题---[请教]

楼主(2007-04-30):
剃齿在齿轮加工中的作用应该非常重要,在剃齿刀修形过程中,经常遇到以下情况:当剃齿刀修形到一定程度后,剃齿时齿轮根部会出现台阶,这时要将剃齿刀的外园磨去一定尺寸后就可以消除台阶,我们从台湾订购的剃齿刀附有一张表格,规定剃齿刀齿厚达到一定值后外园需在某尺寸,这样就能消除齿轮根部台阶(滚刀和剃齿刀需都从那儿订),国内的刀具厂家不提供这样的表格,我通过计算得出的齿厚、外园对应值在实际生产中有时能消除台阶,有时不能,请问松版、最强...等大侠们有没有研究此类问题?

网友:

这个我就没有多少经验了。
剃齿是交错轴,你可以把你的计算公式和思路贴上来,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

剃齿刀的生产商不提供重磨表?不会吧?非标剃齿刀都是需要重磨表的。这部分的计算不应该由用户来做,如果这是个普遍问题,我会单独做一个重磨表生成软件。
风中的柳叶能不能把你出问题的剃齿刀,齿轮的详细参数发上来,最好是图纸。还有台阶的相片。

网友(2007-07-28):

这个是个简单的问题,对于外径和齿厚的关系很简单的,那里还需要刀具厂家提供这样的重磨表嘛,那是老外哄国人的。

网友(2007-10-02):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外径和齿厚之间的关系请指教!拜谢!

网友:
这个其实你自己可以计算的东西的.
剃齿刀在修磨以后任意圆的齿厚就减薄了.
剃齿时候,为获得确定的工件齿厚,刀具向齿轮中心靠拢.
这个靠拢的结果,是过尖的剃齿刀尖深入齿根圆角,注意,齿根圆角本来是不应该被剃齿切削到的,现在被切削到了,自然就出现了台阶.
所以,剃齿刀在重磨后要相应的磨外圆,将刀尖过于尖的部分去掉.
将齿轮的所有的公式都熟练的读上20遍,再演算30遍,那你自己就可以搞定这个问题.
老外,为了方便每把刀具都带有一个计算表格.
外圆的大小和刀具的参数\齿轮的参数等都相关,你不可能从网上找到现成的可以直接使用的表格.
这个表格是刀具供应商必须提供的东西,这个是刀具设计的一部分.向供应商要!这是你的权利.

网友:
国内的刀具供应商也能提供这种表格吗?如哈一工?
进口的剃刀性价比比较高的是哪国的,能给推荐一下吗?

网友:
我自己用的,不是很好

这是我自己用的,对于斜齿不一定准,还在改进中,仅供参考!

网友:

另外,剃齿出现你所说的这种情况还与你的滚齿刀具有关,最好用标准剃前滚刀,而且触角应合适.

网友(2007-11-02):
解决剃齿台阶问题的关键:剃齿起点应略低于滚齿的渐开线起始圆.顺便说一下,刀具厂家提供的重磨参数表意义不大,自己计算很简单的. 很高兴,在这儿见到LOGXING!

网友:
八十年代,德国齿轮专家到我厂来作技术报告时,提到:剃齿加工时最容易出现的是中凹的现象,通常情况下是修磨剃齿刀来解决。德国人则通过修磨剃齿刀的外径的方法来解决。即根据被切齿轮的齿数、剃齿刀的齿数,用一个公式计算后,得到一个剃齿刀的直径尺寸,然后修磨它的直径即可。

网友:
超越量固定的情况下的重磨表很容易制作,可是在一些情况下为了避免干涉要把超越量做成变化的(通过提供特殊的重磨表实现),这个调整是非常精细的。如果这时还按照传统的重磨表就会出问题。可能国内还没有这样的设计思想吧。所以大家都以为重磨表没什么技术含量。设计水平差距只是一个小问题,大问题是看不到这种差距。
另外无论如何都应该由刀具商来提供重磨表,用户只需要按照重磨表修磨就好了,如果发生台阶,直接打电话投诉就好。刀具商如果不提供或是说“这么简单的计算你们自己算就行了”那就是在推卸责任,逃避可能暴露的隐患。

网友:
另外在我上述的“一些情况下”如果仍然按照传统方法的修磨表修磨的话,就会出现新刀没有台阶,旧刀有可能出现台阶的问题。不良后果有两点:
1你得重新磨外径,费时间,而且还得再去测试新磨的外径是否就不会出现问题了。
2磨完外径后去加工的工件,渐开线肯定变短了。有可能短到加工出的齿轮是废品或与滚齿工序不再能和谐搭配。

以上两点应该是在刀具设计时就考虑到的。在设计时就杜绝(至少是预见)问题的发生。

楼主:
就是的,前几天某刀具厂给我们设计的检查齿轮用的标准轮图纸,经我一检查,发现60%以上都不合格,我们以前这样的图纸都是签一下字确认订做就行了,根本没有检查其设计的准确性,重新设计后发过来的图纸基本上没有这样的错误,有时他们就在唬人啊!

网友(2008-02-26):
前辈们好

我也是研磨剃齿刀具的一位学员,刚入门不久,以后请在家多多关照.希望大家多在网上发布言论,让我多给你们学习.
我的QQ是316017708
电话:0760-8288609
移动:13590945209

网友:
剃齿起点应略低于滚齿的渐开线起始圆,凭经验也可

网友A(2008-05-22):
本人从事剃齿刀修磨15年,对剃齿刀齿形,齿向略知一二!!看了大家有这么多关于剃齿刀修磨的经验,感觉说的有些道理...不过我认为剃齿刀齿形的修磨和设计并不难,难就难在当滚齿形不段变化和不稳定的时候,怎样有针对性的去刃磨剃齿刀,以使自己修磨的刀具渐开线经过与零件剃削,啮合后,符合零件的齿形标准.另外;剃齿刀怎样修磨并不完全是在理论基础上,更重要的是在实践和经验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我认为剃齿刀齿形的修磨和设计并不难,难就难在当滚齿形不段变化和不稳定的时候,怎样有针对性的去 ...

同意楼上的看法,longxin大侠的观点一针见血。其实剃齿造成根部有台阶无非就两种情况:1、渐开线起始圆与齿根圆之间有足够的空间作滚刀瘤头时,产生台阶可能是你的滚刀瘤头偏小,剃量过大;另外就是你剃刀齿顶高有问题,比如齿顶高过大,压力角偏小。2、空间不够的话,那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网友:
看来楼主对剃齿刀的修磨还有点研究!!  好,,哪我就回答你的这个问题:    修磨剃齿刀齿形时,必须将刃齿两面磨损层磨去,为了保证图纸要求齿规尺寸,在修磨后,外园也要相应磨小,齿形修正的剃齿刀,不仅要求实际磨成齿形曲线在形状上和数值符合于曲线图纸要求,而且齿形曲线对齿顶的相对位置也要符合图纸要求.因此,在修磨剃齿刀时必须考虑齿厚减薄和外园磨去量,事先窜移检查齿形曲线格数,以便保证剃齿刀磨外园后齿规尺寸,实际的齿形曲线无论在形状,数值,和位置方面都能符合齿形曲线要求!!      另外,当齿厚卡尺读数比图纸要求小10道时,剃齿刀外园需磨去大约30道,至于计算公式,我就不说啦!!

网友:
我公司的剃刀外圆,除非碰底,要不管你修多少次也不磨,也没见出台阶

网友:
最近好忙,好久未来逛社区了,今天来踩踩,也祝大家端午节快乐。哎,最近还生活在地震的阴影之中.

网友(2010-04-06):
青山皂角:,请教一下你的“TCD修磨”,谢谢~!xcy889900@163.com
QQ:563823173    (验证:剃齿刀)

楼主:
没想到我发的这个剃齿修形贴大家还在关注,这个问题现在我应该解决了,并自编了一个程序,基本上可以解决公司里的剃齿修形问题,现正在申请专利

网友(2010-07-17):
剃刀外圆和齿厚是相对应的。减小的理论大小是好计算的。有时要根据实际来决定。影响较大的就是剃前滚刀的凸角大小。还有剃前滚刀的压力角。

网友:
前几天我司也遇到这种情况,只有半边有台阶,以及半边齿宽的小部分有台阶,现在还没解决,感谢各位大虾,再多多分析哈,我在学习!

网友:
只有半边有台阶,以及半边齿宽的小部分有台阶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在剃刀外圆合理的情况下就该注意下滚刀的刃磨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侠是西安的?
好象俺见过你们在格兰德的普通剃刀磨上改的数控剃刀磨。
剃刀磨的关键还是机械精度,尤其是主轴精度。至于磨削程序的生成就没什么了,要是把在线测量并补正就稍微复杂点。

网友:
26楼西计剃刀磨 % Y7 E6 d$ q0 ,继续请教一下滚刀刃磨的问题,滚刀刃磨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我提到的问题(产品是斜齿的)

网友:
俺是能说一口流利的川普的人。主要是修磨剃齿刀具。有意修磨剃刀的请拨023-62928400
    滚刀的刃磨现在基本都是数控的了,作为滚刀刃磨工的重点就2点。
    1滚刀前刀面的径向性
    2 螺旋线的导程
你的现象可以适当调整滚刀的齿形角,让剃刀的齿顶少接触工件的根部。 不严重的情况下可以刃磨滚刀解决。还可以提高剃刀的剃削件数

网友:
请教:空间夜鹰,算剃刀磨外圆的公式,谢谢!
方便的话,邮箱联系:cg1983t@163.com

网友:
剃刀的修磨尽量简单,干净。一般S形和M形是在滚齿齿形和剃刀设计不是十分理想的情况下才使用。

网友(2021-02-02):
这个修磨计算需要知识点较多

网友:
提到修磨的主要知识点还是齿轮啮合